[电动] 博世锂电钻一定要原装电池才能转吗? 有结果了

楼主(2020-10-18):
淘了个裸机,本想再接摩托车电瓶用的,哪知接上去只按启动只抖了一抖。我其他的12v电动工具用摩托车电瓶也用的好好地,就这博世不行。估计除去正负极,另外的两极是检测的,检测不到就不让我用
结果,最后粗略找了几个电阻测试,2.2k至22k都能让钻外接电源工作。

网友:
把电池接在板子上看看

网友:
有检测电阻的,搜一下检测极对地阻值,一般都是10K左右

楼主:
坛内找到方法了

网友:
论坛高手如云,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原电池有NTC的,应该是检测到有一个合适的阻值就可以开始工作。不像大有那样还得通讯协议握手才行,真是变态啊。

网友:
花2M币就找到方法了,值了。哈哈哈

网友(2025-03-18):
楼主好想法,长见识了!

网友:
其实是因为机器以为电池过热停机,接个电阻骗一下

网友:
多少钱淘的,我也想淘个但是博士各种型号 一堆假货一堆 不知道该怎么入

网友A:
带检测脚的开关,一般都是10k,这个叫NTC检测,原理是热敏电阻,,diy多了都知道,这个电阻在温度升高后,电阻急剧缩小,用于电池安全,
检测脚和负极上并一个10K电阻就解决问题。 范围不局限于10K,但是无所谓了。
博世还有的是检测2个脚的,一个NTC,一个电池型号,原理也是电阻,具体阻值不一样。遇见不明确的,可以百度下引脚定义,一般都能找到,,

据说更恶心是带通讯协议的,电池保护版也带断电锁,异常锁等等的,个人觉得,非必要不要买这玩意,,虽然厂家用各种高科技来保障了我门的使用安全,电池安全,我门不能让厂家吃亏,所以不买最好。

网友:
有问题找坛友,论坛高手如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检测脚的开关,一般都是10k,这个叫NTC检测,原理是热敏电阻,,diy多了都知道,这个电阻在温度升高后, ...

言之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