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又改几个LED球灯

楼主(2020-10-19):
买灯座送的LED灯,质量垃圾。买元件的时候顺手捎了几块灯板回来。刚刚到手就改造。吐槽一下,菜鸟驿站22.45还送货,你说是改夸他还是骂他。

垃圾灯板,散热没有,恒流也没有

新买的双色灯板,2.6元六个

换驱动

原来电流200毫安,有点小,并个电阻改到300毫安

另外还买了几个白光7瓦的,带散热

放进去大小刚好合适,亮度也不错

网友A:
把电容容改小,或者750电阻加大,改成弱光灯。装在楼道上,节电延寿且长年不用关。

网友:
阻容降压不爆也不错。

网友:
别提垃圾驿站了,之前都是最迟中午快递就来了,后来强行驿站,好吧,想办法把驿站拉黑,然后投诉了几次驿站之后,好家伙,我的快递,都是晚上7点到8点送过来,比你10点多好一点。

网友:
别小瞧这些阻容的2835灯珠,有时候寿命还挺长。但我早已不碰5730灯珠了,即便是ic恒流,依然短命,尤其是在这些廉价灯里,5730的灯更是惨不忍睹,加了大散热片,依然寿命不长

网友:
学习学习,向行家致敬。

网友:
真就只留壳子啊

网友:
这个散热太差。但送的,无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电容容改小,或者750电阻加大,改成弱光灯。装在楼道上,节电延寿且长年不用关。 ...

我也是这样的, 我用的是1μF 400V限流, 50V 1000μF 滤波.
3并8串2835, 整灯大概2W的样子, 大夏天也不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电容容改小,或者750电阻加大,改成弱光灯。装在楼道上,节电延寿且长年不用关。 ...

同意楼上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