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也跟风组个磷酸铁锂电瓶

楼主(2020-10-19):
汽车电瓶不行了,扔半路上好几次,看论坛上有人做,自己也跟风做了一个,装车上用了快一个月了,原来听歌半小时叫救援,现在听歌4小时实验连续打火4次电压降到12.8伏,今天拿下来主要是想看一下均衡板工作没有,测量了每块都是3.29伏,人为造成一个电压到3.6伏其余全部3.29伏,接上充电器看见均衡板灯亮了,证明均衡起作用,电芯用的是力神72A的大单体,均衡板本来要自己做,结果看X宝上有汽车启动保护板带电感均衡1.2A,就买了一块,外壳85不邮真心贵啊,线鼻子和16的线都是坑多买的才10块还包邮,花费不到550,自从用了这个电瓶不知道是心里作用还是电瓶原因,感觉打火也快了,动力也强了一些,北方冬天零下二十几度,过个冬看看到底怎么样,照片是装好了才想起来拍了几张,X宝上买的价格大家可以参考。

网友A:
保护板下面用电工板隔离。下面这点泡沫容易破,车载用保护板要加强固定

网友B:
这个好这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护板下面用电工板隔离。下面这点泡沫容易破,车载用保护板要加强固定

盖上盖时候压住了,动不了打火后用手摸也就是正常的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这个好

就等冬天看看零下30度能不能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等冬天看看零下30度能不能用了。

低温肯定可以,这保护板真贵啊,顶一个电池。最大电流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等冬天看看零下30度能不能用了。

这家不卖这保护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低温肯定可以,这保护板真贵啊,顶一个电池。最大电流多少?

最大600A,连续启动4次保护板正常温度,均衡板0.1V开始均衡,汽车电压动不动飙升到14.8V,不知这个均衡板行不行还在观察。

网友D:
电池串联,接上均衡板,就能装车了么?

网友:
期待试用报告。。。

网友E:
充电3.75上限不行,最高3.65.磷酸铁锂电池最怕过充。我家里的48V光伏用磷酸铁锂电池设置满电就3.5V,因为照顾并联的铅酸电池,总电压在56V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串联,接上均衡板,就能装车了么?

嗯,先并联充电,然后接上保护板放电,在充满电装盒子了,用了近一个月打开看了一下,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充电3.75上限不行,最高3.65.磷酸铁锂电池最怕过充。我家里的48V光伏用磷酸铁锂电池设置满电就3.5V,因为照 ...

有保护板带均衡,电压最高3.65充不上去

网友F:
早就自己组装了一个用了好几年,偶的保护板买来168元真心贵!

网友G:
楼主东北哪里的 ?我是黑龙江的也想搞一套,据说怕低温一直在观望!钛酸锂不怕低温贵的一比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东北哪里的 ?我是黑龙江的也想搞一套,据说怕低温一直在观望!钛酸锂不怕低温贵的一比 ...

我西北的冬天能到零下30度,等过个冬了看看到底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早就自己组装了一个用了好几年,偶的保护板买来168元真心贵!

我买的带均衡板才89,就是均衡电压0.1伏让人不放心,用一阵子就想看看有没有怀上的

网友H:
我也想搞呀,你这个保护板  启动也是经过保护板? 带放电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想搞呀,你这个保护板  启动也是经过保护板? 带放电保护?

嗯带保护板均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带保护板均衡的。

我倒是想启动机绕过保护板,直接的电池两端。反正也是启动的时候用一下,平时用不到。加上启动的时候电流比较大,也是对保护板减少压力,防止保护板损坏。看了一些评论保扩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