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小拆美百年1296p高清行车记录仪 索尼senser带wifi 车道偏离 接近预警

楼主(2020-10-19):
是这样的 之前我车子都有装行车记录仪 早年淘宝买的 后来发现基本便宜货都不是高清的
就闲鱼买二手的 均价30-50元 买过海尔天狼星 Sirius 7   联想的 还有其他品牌的 当然都是高清的   基本 96650方案的
优点是 质量还可以 缺点是电池都不行了 要回来自己换

今年这不是从帝都跑到杭州了
失业了 没事用家里的大金杯和大福田拉货玩

然后 行车记录仪 正好坏了  不是用坏的 是 把支架碰断了
开车 也有段时间了 没出过问题 就一直没换记录仪

然后就凑巧   被追尾了   我的记录仪坏了 后车奥迪A4竟然没记录仪 实际追尾是因为对向车道一辆卡车在出隧道的弯道实线逆行导致的 因为没视频  警察也不管
那天去楼下停车场看了下  浙江人很有钱的 都是好车 但是仔细看了下 没几个装行车记录仪的  隐藏的也算上 看了半天 感觉装的人不多 问了下我同学 在杭州 竟然也没装 开个帕萨特吧    是不是因为 实体店卖太贵了? 几百块一个?  还是网购好 网上库存的高清行车记录仪 别说这20-30的  几块钱的我都见过

既然记录仪坏了   一咬牙 一跺脚 赶紧买行车记录仪 因为其他记录仪都放在帝都  只好闲鱼转悠

先是看到一个 没屏幕的 黑球A3  但是卖家太傲气了  况且也没屏幕 50元也一般的价格吧  后来看到这个

先是40元一个买了3个  好用再买  没想到卖家降价了  29元一个了  直接买了10个  又送了1个 等于买10送1

就这个  都是没包装的 卖家送了个有原包装的  原包装竟然还是塑料盒 看来还算有点档次

美百年 MERRILL  CR5000S  应当工厂倒闭了 2017年的产品   设计的还是不错的 外观让我眼前一亮 感觉模具不错 还特小巧  好像不是公版模具 貌似 他自己开模具自己做的

包装后面写了参数  主控AIT8328P   索尼的传感器摄像头  130度广角   分辨率最高 2304 1296  30侦  支持H264

外观有两种样式  的确小巧 就一个酸奶杯差不多大

  拆机图来自卖家   金属带散热器的AP6181是wifi模块 内部采用了博通BCM43362方案       记录仪的电池很多也不好了 卖家那3块钱一个电池 可以买了换 我是打算自己买了换的   170mah锂电

实际主控是MSC8328P 不知道有啥区别

效果图  转jpeg的  行驶中还是能拍清楚车牌的

最后总结下我的感受啊

优点  很小巧迷你 我是贴在后视镜旁边的 这样 后视镜下面还能装个普通行车记录仪 前面装2个比较放心
省得一个坏了 就没记录了
另外就是  还带 LDWS车道偏离报警.FCWS前方防碰撞报警   实测 还挺聪明的 竟然 屏幕上还真能显示 2条绿线 和车道的白线贴着 如果你要是偏离  绿线就变成红线了
至于前车接近预警 也能显示前车距离 如果你在动  前车也在动  距离在接近就会报警   还能显示接近的距离
只是这屏幕太小了 才1.5寸 实际也就看个大概 有胜过无吧

还有就是有 wifi 能连接app 用手机下载视频 比较方便   分辨率也高  1296最高  摄像头还是索尼的

缺点就是呢  一个是  库存时间久了 电池不太好了 有的能保存时间 有的不行了  换个电池3元 倒是也可以 我是打算自己换 卖家那有电池卖 3元一个可以给换好

另一个就是支持的存储卡有点小 最大32g  虽然我试了 64g可以用 但是估计是 厂家倒闭没人更新固件  竟然64g卡只能用32g  多余的一半都是空的 录像时间大概5小时内
而比这个芯片早的产品  96650 高清的 都能支持64g  是个遗憾

现在64g的 存储卡比较便宜 我买的  用东芝3D TLC做的TF卡  就是那个 夏科的 才10元包邮   据说之前促销卖过7元包邮  怎么都觉得这价格再去买32的亏  买64当32的也亏

别的缺点暂时就没找出来了

至于购买 到隔壁矿坛看吧  反正便宜货都是那边来的多貌似
另外 29是单机价格 全套的贵点吧 不过卖家也没几个全套的了 全新单机更多吧 据说  因为我都不用车充的 我是用usb  T型线接车上的USB车充 所以不用那种单独占用一个点烟器的车充了  就买的单机带3M胶的吸盘的那种   如果要电池可以自己和卖家说吧 好像3元一个可以给换好  因为外壳好拆4个螺丝 我买的就是最基本的 不带其他附件  只是单机头带底座的套餐

网友A:
请问隔壁哪一天的?

网友B:
我用的那个行车记录仪用的好像是法拉电容代替锂电池,这样夏天车内高温也不容易爆电池。

网友C:
一下買10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隔壁哪一天的?

前几天吧 买的  降价了 就入了10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下買10個。。。

实话说 除了没GPS  卡支持32g外 其他都满意 这么小巧玲珑还带驾驶辅助报警功能  最主要体积小 貌似自己开模具的 不是公版 样子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那个行车记录仪用的好像是法拉电容代替锂电池,这样夏天车内高温也不容易爆电池。 ...

电池不会爆 只是会膨胀 我现在放到 后视镜上面一点 体积小嘛  这次晒不到多少太阳了 估计好多了

网友D:
这货我一直纠结买不买,已经有行车记录仪几个了,如果这货是索尼291之类的夜视感光就一定再买几个,楼主你能不能打开确定一下这感光是索尼什么型号?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货我一直纠结买不买,已经有行车记录仪几个了,如果这货是索尼291之类的夜视感光就一定再买几个,楼主你 ...

我的是安霸联咏凌阳海思卓然以外的不买,主要被全志V3等不熟悉的方案中招过,录制音质太差,低分辨率码率比联咏高等。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的是安霸联咏凌阳海思卓然以外的不买,主要被全志V3等不熟悉的方案中招过,录制音质太差,低分辨率码率 ...

对你说的没什么研究,我就相信索尼291和307的感光能力。特别在乎夜视功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对你说的没什么研究,我就相信索尼291和307的感光能力。特别在乎夜视功能。 ...

2016年批次的F68方形开机键运动相机,是IMX291好的感光片加联咏96660,不过要小心圆形开机键等2017年后的批次感光片缩水。

网友F:
求连接,前几天买了一个别的行车记录仪装摩托车上斗得历害,还不如我的旧手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E:
2016年批次的F68方形开机键运动相机,是IMX291好的感光片加联咏96660,不过要小心圆形开机键等2017年后的 ...

这个可遇不可求,而且一般用291的,都挺贵,不值得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求连接,前几天买了一个别的行车记录仪装摩托车上斗得历害,还不如我的旧手机 ...

你t淘宝搜下貌似就他家卖这个型号 或者 百度搜下直接能看到隔壁论坛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是安霸联咏凌阳海思卓然以外的不买,主要被全志V3等不熟悉的方案中招过,录制音质太差,低分辨率码率 ...

为啥啊 这个主控是联发科的 顶级主控  据说当年是顶级的  这个公司被联发科买了

你说凌阳  我感觉还不如他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是安霸联咏凌阳海思卓然以外的不买,主要被全志V3等不熟悉的方案中招过,录制音质太差,低分辨率码率 ...

联咏的96650很经典 其实我用的挺好的 只是 那个不支持wifi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可遇不可求,而且一般用291的,都挺贵,不值得买

估计是采购索尼感光片价格比OV4689贵不少,如果买2017年以后批次的SJ9000和F68,正版SJCAM5000,最好问清楚感光片芯片型号,以免像我看到评测后突然入手海康威视萤石S1c缩水感光片。其实在记录仪视频方面OV4689也不错,画质比AR0330好一些,只是拍照物理像素好像200万,IMX291拍照物理像素500万,不用太在意拍照物理像素。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啥啊 这个主控是联发科的 顶级主控  据说当年是顶级的  这个公司被联发科买了

你说凌阳  我感觉还不 ...

凌阳的苹果标准MOV视频格式比较坑,自带手机播放器播放无声音无法解码PCM。安霸A12联咏96660和联发科都是H264加AAC编码MP4手机标准视频格式,支持自带手机播放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估计是采购索尼感光片价格比OV4689贵不少,如果买2017年以后批次的SJ9000和F68,正版SJCAM5000,最好问清 ...

4689夜视功能很糟糕,别说比291了,就是连323都不如,这些查查百度,很多人都吐槽,但是4689的白天分辨率都比323和291高。

网友:
我也是从隔壁收的这个记录仪,之前车上GM原厂记录仪860块钱挂掉了,我用的原来的线接ACC带保险改了下插头,目前用着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