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29F32B08MCMF2双贴SM3281添加闪存ID成功量产

楼主(2020-10-19):
如图 两片拆机29F32B08MCMF2 主控板为SM3281

由于我是个新手 所以什么也没看就直接贴上去了 贴上去才发现麻烦来了

下图是最开始量产时的图 可以看到红圈处空空如也 说明量产会失败

看起来是不支持这个颗粒  那就看下ID吧
ID为 89 84 64 3C A9 0C

接下来就是添加ID的过程了

首先我们打开SM3268AB的flash支持列表看下有没有这个ID 至于为什么打开SM3268AB的flash支持列表呢 因为它支持的颗粒比较多 所以我猜测可以从这里面找到这个ID
经过搜索一下就可以看到这个ID所对应的颗粒了 Intel 29F128G08CBEBB M1212 20nm MLC L85C   和丝印上印着的不同    啊。。。这。。。。  所以这个颗粒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接着就要打开SM3281的flash支持列表了 我们得把它加进去  绿色字体是SM3267的支持列表搜到的  友情提示 不是直接在SM3281支持列表加这一行就可以的

@ 89 84 64 3C A9 0C 3D 10 03 21 81 06 00 8E 8F 8F 87 58 00 00 00 00 28 5F 19 10 10 91 90 90 66 66 22 DB // Intel 29F128G08CBEBB M1212 20nm MLC L85C
这个是SM3281的flash支持列表 如果直接加进去的话格式似乎和上面几行对不上

从中可以找到一条 @ 89 84 64 3C A5 0C 01 01 03 00 00 00 00 5A 6C 6C 84 3C 00 00 00 00 32 64 A8 10 10 B2 B2 B2 5D 5D 5D 66 66 22 DB  这个似乎和我们想要的格式差不了多少
因为ID中只有A5A9不同  所以我就试着把剩下那一截拷贝过来  然后下面紫色下划线的一段就是我加进去的参数了

@ 89 84 64 3C A9 0C 01 01 03 00 00 00 00 5A 6C 6C 84 3C 00 00 00 00 32 64 A8 10 10 B2 B2 B2 5D 5D 5D 66 66 22 DB // Intel 29F128G08CBEBB M1212 20nm MLC L85C

有了添加好的flash参数当然还不够 UFD_ALL_ForceFW还得加入一段

//--- Intel 29F128G08CBEBB M1212 20nm MLC L85C

这一段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只需要参照SM3281  UFD_ALL_ForceFW里面的任意一段自己来编一段就行了 大概意思呢就是给ID为8984643CA90C的这个颗粒指定ISP  PT BOOTCode文件  这是从编程角度来猜的 不知道有没有猜对

改好之后我们就可以来量产了 下图可以看到量产成功了

顺便贴一个CDM的测试图  USB2.0接口测的 老蜗牛速度了

最后贴一个改好的软件直接附件给大家吧  完结

网友:
留个脚印学习一下

网友:
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
占位学习啊啊

网友:
很详细的技术贴啊

网友A:
请问老哥29F16B08LCMF2 也可以这么改吗? 我有两个应该是黑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老哥29F16B08LCMF2 也可以这么改吗? 我有两个应该是黑片

并不一定可以 要看闪存颗粒的ID来确定

网友(2021-04-17):
这个给力的黑

网友:
8984643CA50C量产卡最后下载固件失败,有办法搞吗

网友(2021-06-25):
这速度啥玩意

网友:
为啥我一样的颗粒,显示的id跟楼主不一样

网友(2022-01-03):
感谢分享,帮了大忙

网友:
好家伙。感谢分享

网友B(2022-02-17):
刚好我也有这个INTEL 29F32B08MCMF2片子,也要贴SM3281做优盘,但我的ID和你的不一样,而且是2CE,与flashinfo.top上的信息一致。

网友(2022-03-29):
引用 网友B:
刚好我也有这个INTEL 29F32B08MCMF2片子,也要贴SM3281做优盘,但我的ID和你的不一样,而且是2CE,与flashi ...

我的跟你的一样单帖开成功了 但是容量只有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