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樱桃红轴机械键盘改造升级,猛男樱花粉。

楼主(2020-10-19):
樱花粉猛男色,有点心动,收了一把剪线的红轴开始改造。
1、接线检查是否可用。
2、改造typc接口,随便用数据线随时可以使用,方便携带。
3、颜色改成白色。
4、一套樱花粉键帽上去看看效果。
具体看图。

楼主:
全部轴和卫星轴都用润滑油润滑好,但是大键因为没有钢板,一点声音都没有,感觉缺少点什么,不过其他常用键手感确实好,虽然基础进门键盘,但是改造后放到办公室,我就是————最靓的仔。

网友A:
键帽不错,链接有无。不过这键盘方向键哪儿有点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键帽不错,链接有无。不过这键盘方向键哪儿有点奇怪

建议搜索NP外设起司猫,好看得多,我这是因为这款134键,有很多各种异型键盘的替补键帽。

网友B:
这键盘我改过两把   改为优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键盘我改过两把   改为优联

你是高手,我改一把优联还没有弄好。

网友C:
前几天发现罗技的k270有点卡了
拆开,挨个上油,现在手感不错,就不折腾机械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发现罗技的k270有点卡了
拆开,挨个上油,现在手感不错,就不折腾机械的了 ...

K270是没有手感吧,卡的很,没有弹性。

网友C:
引用 楼主:
K270是没有手感吧,卡的很,没有弹性。

是的,完全没法比。

但是价格实在太便宜,哈哈哈

我把每个按键都弄下来,单独把4个角都上了润滑油(蓝色的,朋友给的)
反正现在手感,弹性都可以,唯独几个长的按键手感不行,其他都挺满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完全没法比。

但是价格实在太便宜,哈哈哈

胜在方便,我已经拆了两块270,但是改装键盘一直没有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胜在方便,我已经拆了两块270,但是改装键盘一直没有做。

是的是的,看到飞线改装那个工作量,我直接放弃了

网友:
猛男键帽好评

网友:
同款键盘帮顶,用了快10年了,键帽已经盘得反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