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DIY一个DTMB四菱天线,实战接收数字电视地面广播,终于可以免费看电视了!

楼主(2020-10-19):
自从知道有数字电视地面广播(DTMB,具体介绍看这里)这回事,老早就想试验一下,苦于家里的创维电视比较老,根本不支持DTMB接收
国庆把爸妈家坏了准备卖废品的海尔模卡电视修好后(拆修详情请看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1245),由于是2015年出厂的电视,带DTMB接收功能,立马又开始折腾了
有了能接收的电视机,还需要DTMB天线,不过最早一代电视的拉杆天线不合适,马家的DTMB天线倒是不少,但偶们不就是图个不花钱折腾的乐趣么!

翻出老早收集的资料,本地的发射频率也合适这种四菱天线

没找到2m长的,就用两根1米长的4平方单芯铜线

先捋直

看网上的介绍,说要用裸线,就是不能有包皮
偶想塑料包皮应该不影响电磁波,考虑到防锈,就不剥皮了

但包皮环切术还是要进行的
中间环切1cm左右的皮,方便接传输电缆
两头环切3mm

两根铜线均按12-24-12-12-24-12折出形状来
重叠就出基本形状了

两头直接锡焊,穿上热缩管更好(原谅偶懒了)

由于是第一版试验品,交叉位置就用透明胶带固定

修整好形状就是这样

以前剩下的75欧闭路电视电缆(据说一定要阻抗75欧的)

切掉一头,继续包皮环切术

这样焊起来
but这条电缆的屏蔽网不知道是什么金属,竟然用强力助焊剂都上不了锡,只能用锡把屏蔽网包起来

在另一头测试,电阻基本为0就OK

做好的试验天线

插上电视机,天线暂时树立放置
信号源选择数字电视(其他电视机就是选DTV、DTMB等带数字类似的)

调谐搜台

室内只收到两个台,好失望

这是公交用的移动台,播放效果相当好

把天线横置,就没信号了
搜台一个都没有

看来得设法接到窗外试试
楼下继续折腾

楼主:
翻箱倒柜,终于找到一条4.5m长的闭路电缆,还是以前撸东西卖家送的
给天线焊上个母端接头(原谅偶焊歪了)

先这样扔在窗台的花花草草上

有门,竟然有17个台了

大部分CCTV都有了

还有3个本地台,可惜显不出汉字来,估计是电视系统固件版本低了

信号基本在80%左右,貌似低于75%就显示没信号

后来发现在室内窗台上这样也可以,就好装了

找了根家装PVC穿线管

把端头剪成这形状

方便固定天线

天线交叉位置用扎带绑定,立即升级成正式版

电缆穿过客厅柜机墙洞,再穿过穿线管,连接天线的母插,天线再插入穿线管

为方便拆装,偶用宽透明胶带缠绕做的防水(这是最后调好的天线方向,可能就是接收到传说中的垂直极化波)

反复调节天线方向、搜台

竟然能搜到34个台了

可惜后面一半都是收费的加密频道(电视机显示加密)

偶感觉可以了,只搜到前面17个台就停止,终于可以和新闻联播中的生活同步了

总结一下:
接收DTMB,天线形状可能不重要,但天线方向很重要。由于城市地形复杂、楼宇密集、电磁噪声大,如果信号不好就多试几个方向,甚至还有接收高楼反射波的
重庆主城应该有多处发射站,偶收到的电视节目全是16:9的格式,好的台清晰度感觉能达到720P,和数字机顶盒差不多,至少比网络直播的大部分好

实战成功,有兴趣的坛友也可以试试,反正又不花钱(虽然马家最便宜的天线才23包邮)

网友A:
然后呢?后面怎么样,如果效果好也做一个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然后呢?后面怎么样,如果效果好也做一个试一试。

重庆的DTMB电视节目全是16:9的格式,好的台清晰度感觉能达到720P,和数字机顶盒差不多,至少比网络直播的大部分好
可以试试,反正又不花钱

网友B:
楼主重庆的?
我也做了个这种天线,比你的丑陋多了,收到了十多个台,四川安岳。

网友:
四菱天线 频率定,很难搜索到全频,推荐用八木天线

网友:
电缆的屏蔽网应该是铝的

网友:
这种天线貌似也能用在收音机上

网友:
平时不看电视,一直以为就能看卫星和有线的。

网友:
这就厉害了。不要钱可以看几十个台里。

网友:
上面要求大力发展地面波,而下面的广电局是非常抗拒的,所以很多年前就搞起来的DTMB从来就没有普及开来,我们这里是只给了两个不加密的频道,其中还有一个是公交车频道,其他的你想看,也跟有线电视一样要收费的。

楼主:
真的是高科技哦,再次回归30年前摆弄天线的年代,但雪花已经变成马赛克了哦

网友:
我这23个免费台,其中有3个高清台,用中九四代双模完美

网友:
农村有吗,想在农村搞这个,。

网友:
元首好技术
学习学习了

网友:
多谢了,我的42a5j可以试试!

网友:
珠海处于尴尬地,本地没有,ShenZHen和 HK的节目本来可以接收的,但又被墙住了,深入一点地方都收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重庆的?
我也做了个这种天线,比你的丑陋多了,收到了十多个台,四川安岳。 ...

嗯嗯,丑没关系,反正放外面没人看
十多个台,那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