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hone7电池鼓包造成屏幕花屏维修

楼主(2020-10-19):
2016年双12购买的小7,一直裸奔使用,外伤很多,中间于2018年在某东购买了一块日产电池换上,其它方面没有任何问题。因今年6月份换手机华为mate30pro5G了,小7就闲置下来放柜子里了。今天整理柜子时发现小7膨胀了,赶紧拆开检查,果然是电池鼓包了,经检查发现只是外包装铝箔鼓起来了,电池芯还好,于是用针将铝箔纸扎破,一股刺激的气体跑了出来。装好机子试机,问题解决。但是电池鼓包还是给屏幕造成了两外内伤,细心的朋友们能看到吗?

从侧面看小7膨胀严重,屏幕都变形了

从侧面看小7膨胀严重,屏幕都变形了

打开机器,发现电池鼓包了

打开机器,发现电池鼓包了

电池不是原装的,是2018年在某东花159元买的日货,用了不到2年时间

电池不是原装的,是2018年在某东花159元买的日货,用了不到2年时间

将电池铝箔包装用针扎破放出气体,装好机器

将电池铝箔包装用针扎破放出气体,装好机器

开机检查屏幕,主页时屏幕显示基本看不到损伤

开机检查屏幕,主页时屏幕显示基本看不到损伤

屏幕显示白色背景时,可以看到电池鼓包给屏幕造成的内伤有两处

屏幕显示白色背景时,可以看到电池鼓包给屏幕造成的内伤有两处

网友A:
不严重,严重的话换个背光。

网友:
确定日本的电池是否原电池的。 同样的尺寸,两者比重量。

网友B:
垃圾藤岛?

假洋鬼子。

网友C:
滕岛的电池......品控反正是出了名的不行的。
还有就是这种内置电池的手机长期不用,不能满电或者空电存放,是容易鼓包,
一般留个50%左右就可以了,两个月左右再拿出来补一点电

网友D:
原来是藤岛,还不如买品胜、飞毛腿、诺希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滕岛的电池......品控反正是出了名的不行的。
还有就是这种内置电池的手机长期不用,不能满电或者空电存放 ...

老师说得对,我这台小7用了4年,可以说对它有感情了,换机后有同事想买它,我都没舍得。就是因为关机存放了二个月就鼓包了,看来还是得当备用机使用才不致出现此类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严重,严重的话换个背光。

是的,就当备用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是藤岛,还不如买品胜、飞毛腿、诺希这种。

是啊,以后手机换内置电池就买品胜和飞毛腿了。

网友E:
锂电池鼓包不能扎破放气,你还敢用金属扎破放气,很危险的,扎的过程回导通电池内部引起燃烧爆炸危险的。
另外这电池扎破再使用不会出气体腐蚀电路板么?

网友F:
引用 楼主:
老师说得对,我这台小7用了4年,可以说对它有感情了,换机后有同事想买它,我都没舍得。就是因为关机存放 ...

我的诺基亚C5-03放着5年了没见电池鼓包,现在充电还能继续待机4天。

网友:
和我的努比亚一样,电池稍微鼓包,显示屏周围漏光了。扎破放气沾好照样用。而且没有再鼓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锂电池鼓包不能扎破放气,你还敢用金属扎破放气,很危险的,扎的过程回导通电池内部引起燃烧爆炸危险的。
...

谢谢老师的提醒,从长期安全角度来看还是得换新电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诺基亚C5-03放着5年了没见电池鼓包,现在充电还能继续待机4天。 ...

诺基亚质量杠杠的。

网友G(2021-08-28):
引用 网友B:
垃圾藤岛?

假洋鬼子。

发现你对手机研究特深刻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发现你对手机研究特深刻

因为我比较专一,这为我省下很多无效的时间。

比如我认为“安卓”垃圾,所有跟安卓相关的我就可以不去管了,包括所谓的鸿蒙。

而安卓垃圾,不是指安卓本身,而是自国内的安卓生态;所以其手机做得再好,也入不了我的眼;同时我也承认一些安卓阵营的一些方向做得很好。

我闺女对手机无所谓,买了个小米手机,容量跟我一样大,软件装的没我多,天天提示空间不够;她也开始觉得安卓垃圾了;初步估计换手机也告别安卓了。

不妥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我比较专一,这为我省下很多无效的时间。

比如我认为“安卓”垃圾,所有跟安卓相关的我就可以不去管 ...

说到底,咱国家,法治环境很一般。。。

那么多垃圾APP,甚至金融诈骗APP,都管不了。

作为主管的部门,工信部,那些官老爷,水平,思路,眼界,,,太差。我接触过省级工信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