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中海达Qcool i7手持GPS黑屏不开机拆解

楼主(2020-10-19):
         单位的中海达Qcool i7手持GPS,全新机器放置几年一直没有用过。最近想用发现黑屏不开机,拆开观察一下吧
CPU RAM ROM有屏蔽罩封装
蓝牙吧

这个器件没见过,是什么呢?
GPS天线

楼主:
中海达Qcool i7手持GPS黑屏不开机拆解
液晶屏外观没有破损

焊下屏蔽罩吧

S3C2416是一款以SAMSUNG ARM9(ARM926EJ)为内核的处理器

按开机键后电流持续在260mA微小的波动,但一直是黑屏,不懂故障出在哪里

网友A:
那红色的胶是坑爹的胶 时间久了就引起锈蚀 没潮气还行  有潮气能把螺丝都锈死了   话说 最后搞好没?

网友B:
怀疑主板受潮,太长时间没有用了,老哥加热烘干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红色的胶是坑爹的胶 时间久了就引起锈蚀 没潮气还行  有潮气能把螺丝都锈死了   话说 最后搞好没? ...

按开机键后电流持续在260mA微小的波动,但一直是黑屏,不懂故障出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怀疑主板受潮,太长时间没有用了,老哥加热烘干再试试

这东东防水性能比较好,不像受潮吧

网友:
是不是电池许久了没电了?

网友:
不知道这个价格多少钱,反正是内部做工与佳明的手持GPS相比差好几条街

网友:
那个可能是绝对压力芯片吧,测大气压的

网友C:
先测cpu ram rom 供电,再补焊三者  ,最后刷固件~

网友:
黑颜色圆形可能是大气压指南针等传感器。我网购的是九五新佳明201X手持机,旧点的大内阻镍氢认为没电会关机,南孚等碱性老换太贵,1点5伏锂电池无法知道电量,干脆改成一节14500锂电芯,另一侧加电压表头和按钮查电量。

网友:
电池坏了吧,刷固件换新电池就好了

网友:
希望别是系统问题, Windows CE系统难搞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我都是130度热风吹它个几分钟,依以前的例子,大概有4成能救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测cpu ram rom 供电,再补焊三者  ,最后刷固件~

测了一下电压情况如图:当前电流为0.58A微微波动

网友:
辛苦啦!打赏奖励。

网友C:
引用 楼主:
测了一下电压情况如图:当前电流为0.58A微微波动

1.3是cpu内核供电,1.8是ram供电 ,3.3是rom和cpu io 供电,基本正常,上电电流较大摆动一般是bootload运行了但无法加载系统文件,多数是软件故障,原因有虚焊和掉固件,排除可以按住cpu ram flash 开机上电看是否能开机或电流变化,排除的话刷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1.3是cpu内核供电,1.8是ram供电 ,3.3是rom和cpu io 供电,基本正常,上电电流较大摆动一般是bootload运 ...

已试过用力按住cpu ram flash 开机上电,依然不能开机,电流和上面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1.3是cpu内核供电,1.8是ram供电 ,3.3是rom和cpu io 供电,基本正常,上电电流较大摆动一般是bootload运 ...

找不到固件,难以进行刷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