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记乐视S50AIR灰屏拆机维修

楼主(2020-10-19):
在上着班,家里人打电话过来电视开不亮了,回去一看有背光,但灰屏,上网一查,想着会不会是逻辑板烧了拆开看一下
螺丝是反人类的内4角,好在还有工具

一通操作猛如虎,拆拆装装,问题依旧,家里小孩多只能又十几分钟装回去挂好,等买逻辑板回来
又一个星期过去,逻辑板回来了,又拆十几分钟,装上问题依旧,但有一边的右边板不插排线的情况下一边白一边条纹

淘宝群里度娘问一遍,都说灰屏是边板问题,修要换边板,换边板要压屏机,压屏机上万一台,顿时无望了,只能默默的装好又挂上去
一个月又过去了,某一天逛某鱼,有个说灰屏不用换任何零件就可以修好,要价80,想着电视烂也是放在那里,付款试试吧
联系某信,让我将边板是所有电容量一遍看有没有短路,量之没有,之后让我屏蔽右边排线十几针,一顿操作不行,一看排线怼坏了,想哭
只有上网买排线,又一个星期过去,拆开,准备怼排线,怼不进去,和旧排线对比买大了,想哭
又一个星期过去,这次对的排线来了,联系某信,让量逻辑板VGH

有28V,逻辑板没有坏
最后说剪右边板排线,一惊,剪了就完了,行不行啊,
一咬牙,坏就坏吧最多给收废品的
照他的示意图剪下去

剪完,通电一阵白光闪过有图像了,那个高兴啊
装回,挂上

真不容易

网友:
乐视电视,曲折的折腾记

网友A:
减排线这个操作太神奇了吧

网友:
很想知道这种断排线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排线这个操作太神奇了吧

我也想知道原理

网友:
右边排线操作厉害啊,右边剪多少根?

网友:
剪排线就能好,那排线起个啥子作用啊

网友:
我也好奇是个什么原理了

网友B:
剪cof也是胆子大,一步出错彻底坏了,下面这个帖子里面的跟这个类似,不过那位没有剪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146

网友:
坐等论坛大神解释为啥剪排线可以修复屏幕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剪cof也是胆子大,一步出错彻底坏了,下面这个帖子里面的跟这个类似,不过那位没有剪https://www.mydigit.c ...

哈哈,楼主哭晕在厕所

网友:
我也有台这样的问题,拆主板卖了,其它卖废品了。可惜这贴来晚两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剪cof也是胆子大,一步出错彻底坏了,下面这个帖子里面的跟这个类似,不过那位没有剪https://www.mydigit.c ...

我也是死马当活马衣,应该剪应该是屏弊相关的电路,让板子检测不到短路

楼主:
看了9#的那个链接才是保险的做法,应该屏蔽右边排线针脚

网友:
没有看明白什么原理啊

网友:
只听说过修排线的,从来没有听过剪排线的,,真是超出了想像力了

网友:
应该是侧边的COF短路的..剪短供电....侧边的好像说是4K用的..剪了只是4K没了

网友:
剪排线的操作太骚了!神马原理?

网友:
剪排线?看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