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延时开关问题

楼主(2020-10-19):
现在需要一个延时开关:特点如下 设备平时保持运行当按下一个开关后设备停止运行延迟几分钟后设备自动恢复运行
                                                 简单来讲就是按下断开延时闭合
                                                 设备是220v交流电供电 功率在50w以内
                                                 在不加交流接触器的情况可否实现
如有现成的求推荐 没有的话求大神画个电路图  谢谢

网友A:
网上10多元包邮的延时模块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使用继电器通断,50W完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10多元包邮的延时模块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使用继电器通断,50W完全没问题 ...

网上卖的都是直流 并且很多都是常开 我需要常闭

网友:
50W的直接用时间继电器好了,三根线就解决

网友:
最便宜的模块,按给的换220的电容大概6分钟

网友:
这个可以直接设置时间,也不贵,一般继电器都是常开和常闭双触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卖的都是直流 并且很多都是常开 我需要常闭

你就不会把负载接到继电器的常闭端啊?无非多加一个外部电源而已,再说5V的充电器你总有吧。

网友:
断电延时

ST3PF(T1)断电延时时间继电器DC12V AC220V DC24VAC3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