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6年前的艾优尼旗舰手机IUNI U3拆机

楼主(2020-10-19):
无意中翻出来已经好几年不用的艾优尼U3手机,闲来无事,拆机看看。
这台机器当年可以算是性价比不错的,尤其是屏幕品质很高,分辨率很高,画质颜色都很好,并且边缘是带弧度的;
系统非常纯净流畅,几乎没有附带APP。
只可惜市场做的不好,很快就退市了。

从百度盗图一张,不知算不算盗版:

废话不多说,直接上图:
虽然是电池不可拆的设计,但后盖没有焊或粘死,卡扣结构轻轻一撬就开了。

后盖拿掉后,里面很整齐,做工细致。

双卡槽,主卡支持移动/联通4G卡,副卡只支持移动GSM

螺丝全部拿掉后,上面盖板可以轻松取下,主板完全暴露
摄像头,耳机插孔,天线等等,多处排线接口,做的比较规整

下端电路部分,外放喇叭以两个触点与电路板导通,金属部分光亮如新

电池用双面胶固定,暴力撕下,有点变形了。
电池质量不错,没有鼓包,停用前电量还比较足,衰减不严重。

拿掉电池后可以看到主板上下两部分连接的线路

主板拆下来了,内存CPU和字库芯片现身

CPU芯片用散热脂直接贴到屏幕后背板进行散热。硅脂还没有干燥,仍然粘度适中

暴力拆开电路板的防护罩,

字库芯片写真,
三星的字库KLMBG4WEBC-B031  32G
内存K30F7F70DM-QGCE,CPU应该也是封装在下

暂时只能拆解到这种程度,有功夫再把字库拆下来试试做个U盘吧。

网友A:
有没安卓系统?怎么看都是很一般手机了

网友:
我当年未来尝简易VR眼镜败了一台,2K屏是亮点,火炉U是槽点!

网友:
这牌子?貌似没听说过。。。。。。。

网友B:
2560*1440的夏普低温多晶硅IPS屏,显示细腻度秒杀现在90%以上的所谓国产旗舰机,现在的国产旗舰机全用的1080p果粒AMOLED,高端的2560*1440 AMOLED都是三星自家旗舰在用。

网友:
可拆卸后盖不可拆卸电池几个意思,就是不让你痛快,不让你轻松换电池?反人类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安卓系统?怎么看都是很一般手机了

好像是基于安卓4.0的,没有什么内置软件,当时非常流畅

网友:
LG的大小电池,当然也买了,后来3忘了因为啥很快就卖了

网友:
如果还能开机拆了可惜,当个播放器也好

网友C:
网上有适配到安卓7的rom,同一芯片的,一加1都有适配到9的rom。摊上见过这个牌子的机,以为是杂牌货,看都不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有适配到安卓7的rom,同一芯片的,一加1都有适配到9的rom。摊上见过这个牌子的机,以为是杂牌货,看都 ...

确实是杂牌机的行列,没有成长起来可惜了

网友:
帖子从头看到尾。竟然看不到手机正面?不懂长什么样

网友(2021-07-13):
引用 网友B:
2560*1440的夏普低温多晶硅IPS屏,显示细腻度秒杀现在90%以上的所谓国产旗舰机,现在的国产旗舰机全用的108 ...

请问知道这个屏幕的具体型号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