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是左零右火?懂的坛友进来说说。

楼主(2020-10-19):
老美也是这样吗?

网友:
这个就是一个规定吧?应该无关技术

网友A:
为什么左叉右刀

网友B:
国标规定,主要是统一标准

网友C:
摘取自百度
以人体触电的危害程度分析:

1、左手触电,电流经过人的左手和身体通过右脚形成通路,因为人的心脏在左则, 电流在人体形成回路的情况下,大部份的电流会通过心脏 ,从而使触电者在很短时间内直接休克或死亡。

2、右手触电的话电流经过人的右手和身体通过左脚形成通路,只有小部分电流通过心脏,对触电者的伤害会少一些。

以裸线来解析:

如果线路布线为左零右火,人的右手触电的概率要比左手大,即使触电,电流也不会直接经过心脏,相对来说右手比左手反应更为敏捷,会本能的甩开,人的左手触电的概率会比右手小的多,碰到零线的概率比火线要大。

其实不管是左手触电还是右手触电,只要形成回路,电流超过10mA,都可以使人短时间内死亡,唯一的区别只是发生触电时心脏受到的伤害没那么大触电者还有抢救的机会,左零右火的设置就是尽量减少心脏触电的概率。

总之,左零右火的设置就是尽量减少心脏触电的概率,所以,对电伸手时,尽量以右手出击。

网友:
只是统一一个标准。在检查,维修的时候就比较方便。

网友D:
为什么左手叫左手  左从哪里来,为什么左代表“左”

网友:
设计的随意性
比如我们做设备的一些参数,由于客户厂家也不懂,就把我们随意设置的参数当他们的技术指标了。
在别人都不懂的时候,你就是标准的制定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摘取自百度
以人体触电的危害程度分析:

百度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网友E:
拔插头时看看哪一个手指头容易触碰到里面的插脚就明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标规定,主要是统一标准

国标标准,谢谢!我还以为中国特色。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拔插头时看看哪一个手指头容易触碰到里面的插脚就明了了

右手拔啊,肯定右火容易碰到中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拔插头时看看哪一个手指头容易触碰到里面的插脚就明了了

单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左叉右刀

为什么左拥右抱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左手叫左手  左从哪里来,为什么左代表“左”

左是象形文字。直到小篆左右都是非常形象的,到了汉隶左变化不大,右变成了接近楷书的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标标准,谢谢!我还以为中国特色。

好像有一些日本插座两孔大小不同,为了配合日本插头防止左零右火插反,防止日本家电插在220伏等。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右手拔啊,肯定右火容易碰到中指的..

右手中指一般馈起来拔插头,大拇指容易扣进去触到里面的插脚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手吗?。。。

还有双手拔插头的?通常都是右手单手且中指弯起来拔

网友:
我记得 美国和日本 和我们刚好相反 左火右零的,还有美国 插头 一边宽 一窄 也是区分  也是进区分一步火线和零线。 。

网友:
据说是防拔插时大拇指触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