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镀锌水管沙眼快漏水了,有什么预防措施?

楼主(2020-10-19):
怎么办,有什么预防措施?

网友:
打胶 +包扎+ 抱箍

网友:
换吧,越漏越大,容易裂开。

网友:
换新的,进水口加个三通,拧个镁螺塞进去。

网友:
拆了换PPR的,反正你能看到沙眼,应该是明管,施工方便的。。。

网友:
上个世纪的房子?

网友:
个人建议,最好换掉,管道老化,不全部换掉,无法彻底解决,要不今天这里漏,明天那里漏,家里没人管道漏水,容易给房子淹了

网友:
想想你喝下去的锈水

网友A:
全部更换,这种镀锌焊管你看见一个漏点,里面沿着焊缝已经有十多个以上的瘤子等着爆裂,基本焊枪抖动或者起落的地方都有。

楼主:
抱箍

沙眼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部更换,这种镀锌焊管你看见一个漏点,里面沿着焊缝已经有十多个以上的瘤子等着爆裂,基本焊枪抖动或者起 ...

有段地埋管,难度很大,要掘地板。

进水已换,

这段两头都是墙。

网友:
第一次见蓝色ppr诶

楼主:
是PVC好吧,PPR没熔接设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PVC好吧,PPR没熔接设备。

这玩意用胶水粘?耐压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用胶水粘?耐压行吗

完全没问题,一年多了,正规的国标给水管,这玩好操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完全没问题,一年多了,正规的国标给水管,这玩好操作。

厚度咋样 和单层ppr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厚度咋样 和单层ppr比

厚度貌似有4毫米,硬度比PPR高多了,可以量好尺寸,慢慢来,
我做了一周,横平竖直,误差不超2毫米,
原来包工队做的全被我锯掉了,歪歪斜斜看着不舒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厚度貌似有4毫米,硬度比PPR高多了,可以量好尺寸,慢慢来,
我做了一周,横平竖直,误差不超2毫米,
原 ...

自力更生,必须滴!那管夹(抱箍)正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全没问题,一年多了,正规的国标给水管,这玩好操作。

这胶水干后会不会溶于水?

网友:
铸铁胶可以补,但是,用于食用的不知道安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