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求推荐些tf卡,用来给软件缓存,速度快一点,价格别贵的离谱就行

楼主(2020-10-19):
看讨论u盘的挺多,来求个推荐tf卡的。用来插在手机上扩展储存的,32g、64g都行,用来给软件缓存,速度快一点,价格别贵的离谱就行。

夏科的感觉质量堪忧,有几个坛友的都坏了,而且写速度也一般

网友:
前阵子夏科64G的15块不到,推广那么多天,你都没看到?

反正我买了两个,读写75/25M都满意;最主要是便宜。

网友:
夏科64G的15元不到我买了一个,现在没这价格了,要24元,128G的价格就贵多了,要80元,但是都算是便宜的

网友A:
据我所知,TF卡插到手机上,好像是起不到缓存软件的作用,app安装,包括缓存都只能用内置存储。

tf卡存存照片,小电影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我所知,TF卡插到手机上,好像是起不到缓存软件的作用,app安装,包括缓存都只能用内置存储。

tf卡存存 ...

应用内手动改到sd卡

网友B:
闪迪至尊超极速128G 价格还行,1元1G,终身质保
关键是这玩意全盘读写速度都接近90M

网友:
追求稳定性就买闪迪白卡,十年质保,MLC
三星的价格更便宜但读写有差距
一般外接TF卡的手机的那个接口都是2.0的,其实如果手机内置储存是UFS的反而降速,你可以用测速软件测试TF接口是不是3.0接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闪迪至尊超极速128G 价格还行,1元1G,终身质保
关键是这玩意全盘读写速度都接近90M ...

读90M可以,写不可能到90,有20-30就不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读90M可以,写不可能到90,有20-30就不错了。

你有买过吗,用过吗,张口就来可不是什么好习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有买过吗,用过吗,张口就来可不是什么好习惯

没有,请上速度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请上速度图。

你手残最起码会百度吧,会看电商平台评价吧,会站内搜索吧
伸手伸成这样和弱智有啥区别

网友D:
别争吵了,闪迪A2黄卡是有写90M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争吵了,闪迪A2黄卡是有写90M的速度,

上了个三星的64g红卡,正好jd 59-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