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萤石云CP1监控调镜头焦距

楼主(2020-10-19):
      最近迷上了养鱼,买了个小鱼缸简单造了个景,为了平时上班可以观察鱼的状态,于是买了多款网络监控头,效果都不好,最后才定了萤石CP1青春版300万像素4mm镜头监控,我买来主要是拍鱼缸,所以监控放在鱼缸前50cm左右的位置,但是一直感觉拍摄效果不好,联系客服,客服看了监控拍摄的远景后说监控清晰度是正常的,我拍的近景,光线距离原因效果差点是正常,没办法,只有暂时用着,有看的总比没有好。但是最近实在忍不住了,心想可不可以调节一下镜头焦距,让近距离拍摄清楚点,想到就马上做,正好昨天星期天休息在家,将监控断电取了存储卡,研究了半天没找到螺丝,估计都是卡扣的,好了,下面拆机开始。
      因为主要是调镜头,下面底座我拆开看了一下就装上了,没有拍照,底座缝隙大,比较好翘,镜头外壳是圆形的,我研究了一阵发现镜头后部分应该可以分开,从镜头旁的缝隙看进去真是卡扣的,于是用刀片在后面缝隙处插进去稍微撬开一点,然后用薄撬棒插进去接替,慢慢翘,直到上下壳分离。
       撬开后盖的摄像头
拆掉旁边电机轴上的螺丝然后拆掉电机固定螺丝,取下电机和排线

镜头控制电路板

取掉与底座的排线

取掉主板固定螺丝,取掉排线

固定镜头的2个螺丝不拆,里面是cmos感光元件,拆了如果不注意进了灰尘或者刮花了就鸡飞蛋打了
现在镜头部分终于出现了,仔细观察镜头发现中间部分有胶密封,难道是活动的?

另外一边也有胶封,难道是出厂调到4mm焦距后固定用的?意思就是去掉胶可以调节?

反正拆都拆到这步了,先小心去掉胶试试可不可以调节,用尖镊子和尖美工刀一点一点的将胶去掉。

好了,胶剔完了,马上试了一下,上面镜头可以转到,里面是螺纹的,还真可以调节焦距了,但是问题来了,装上壳后怎么调?看了半天,感觉正面镜头外圈好像没有用,试了一下套上外壳,外圈露出了的,哈哈,有办法了。

于是我拿出前段时间掏的9元的玩具电磨,上一片微型的切割片,小心的将外圈两边切割一个口,方便用镊子调节。

大功告成,原路返回,这是上了外壳的样子,是不是调焦距很方便啦。

好啦,其实过程还是很简单的,只要胆大心细,小心一点,没什么大问题。
发两张调焦距前和调焦距后的对比图,哈哈

是不是调整后清晰多了,原创手打,不喜别喷。

网友A:
楼主这是要直播水族箱了吗哈哈

网友B:
国庆我也买了个,比那三四百的C6C清晰多了

网友C:
哈哈哈,楼主胆大心细。给大家开辟了一个可行的调焦的思路。这两题也正在看类似设备。一个是小米的300M像素那款。一个是c6c 300m   一个是这款300m。   暂时还在考虑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是要直播水族箱了吗哈哈

造景太丑,只是上班无聊,装个监控在公司看,还可以当屏保,谢谢打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庆我也买了个,比那三四百的C6C清晰多了

我这个买成180,其他牌子的买了几次都退货了,效果差,调了焦距效果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楼主胆大心细。给大家开辟了一个可行的调焦的思路。这两题也正在看类似设备。一个是小米的300M像素 ...

应该都是同样的吧,我在网上找遍了都没有拆机调焦距的文章,自己瞎弄

网友D:
非球面前组透镜是亮点。下一步试试扩孔外壳,装一颗2点8到12毫米手动变焦镜头。

网友:
芯片早已不是华为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非球面前组透镜是亮点。下一步试试扩孔外壳,装一颗2点8到12毫米手动变焦镜头。 ...

找到合适的镜头可以试试

网友(2022-03-31):
wifi型号能透露一下吗?

网友E(2022-05-05):
准备买C6CN 300W,JD 送32G卡219,和这个比不知如何 。

网友:
看头像能理解,也到中年了该养生了。9元的玩具电磨哪里来的

网友(2022-07-13):
引用 网友E:
准备买C6CN 300W,JD 送32G卡219,和这个比不知如何 。

已入C6CN 300W  就是转动云台时候 录像有明显噪声 图像还是很好的

网友:
在保的话能换新吗?

网友:
嗯,这个思路好,问题来了,9元电磨哪里买的呢?

网友:
手上有三个这种,谢谢了

网友(2023-02-24):
胆大心细, 非常牛, 跟着学习了

网友:
有想法,有实践,不错

网友(2023-08-02):
这个摄像头的做工挺好,期待楼主的直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