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汽车玻璃水水管维修

楼主(2020-10-19):
玻璃水水管在机器盖子弯折处漏了。小区对面有个爱义行,问了没有配件。4S店说人很多,要早点去才行。
干脆自己补补。正好有水管堵漏胶带,比较粘,应该是聚异丁烯。
本来想拆下固定架再弄,结果是六花角螺丝,没工具。干脆拉出来贴上胶带。

试喷,不漏了。
暂时这样,实在不行再去4S店。

网友A:
这管子去4S换的话,估计工时费不会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管子去4S换的话,估计工时费不会少吧

是啊挺费劲的

网友:
这管子够粗

网友B:
我的奇瑞也断了 有个办法 找个 这种管子的桥接 塑料的   把断的位置剪齐  然后 插上就行了  因为 玻璃水的管子没啥压力 本来也是插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奇瑞也断了 有个办法 找个 这种管子的桥接 塑料的   把断的位置剪齐  然后 插上就行了  因为 玻璃水的 ...

我这个在折弯处如果剪断连接要两处接头。

网友C:
我的QQ也断了,原车的是透明管,不知道什么材质。后来公司有个九几年的老款皇冠3.0,年久了也没年审,也不开了,放在角落里报废了。拆了看,那个玻璃水的管子是黑色的橡胶管,很柔软,不老化,用手搓也不掉黑。就拆了给QQ换上。效果非常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QQ也断了,原车的是透明管,不知道什么材质。后来公司有个九几年的老款皇冠3.0,年久了也没年审,也不 ...

透明的应该是PU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透明的应该是PU管

反正这么多年了,已经变硬了,但是还不至于能掰断。

网友:
直接换成气泵的气管就好啦,只是自己动手就要点耐心啦

网友D:
我家的管子也裂开了,我用AB胶涂了一下,还行,应该不算活动部分,不会二次伤害到再裂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家的管子也裂开了,我用AB胶涂了一下,还行,应该不算活动部分,不会二次伤害到再裂开 ...

那还好

楼主(2022-02-21):
又坚持一年多,喷头也不喷水了,去年12月换了。花了不到300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又坚持一年多,喷头也不喷水了,去年12月换了。花了不到300块。

没有工具,正好是买工具的借口。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工具,正好是买工具的借口。

哈哈,4S 店换的。

网友(2023-07-17):
难道这是东风系的车?
难看,用晨光原珠笔修复。不懂就去买枝就清楚了。

网友:
用6MM气源管就可以了,能用几年,坏了再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