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三色吸顶灯改一色

楼主(2020-10-19):
老早买的,开关一次分别点亮正白、暖白、正白暖白全开。
家人不喜欢暖白,觉得黄色不适应。
打开瞧瞧。
两组灯珠共用正极,然后是V1-和V2- ,然后看那个变色芯片,应该是分别控制内部两个MOS接通V1-和V2- 。
把V1-和V2-短接,应该可以。
说干就干,焊好试机OK !

V1- V2- 和变色芯片

连接V1-和V2-

装好

准备试机

点亮,开关也不变色了

功率11w

谢谢观赏

网友:
我都是三出线直接短接,每次开灯就都是暖光灯了。

网友:
是个思路 不错

网友:
暖白看着不是更舒服吗?

网友:
混合色更接近自然光,看起来更舒服

网友:
这样改成全亮了

网友A:
之前撸的佳典源一直在吃灰~

楼主:
是的,瓦数没变,灯珠寿命会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撸的佳典源一直在吃灰~

瓦数没变,灯珠寿命会长。

网友:
混合光比较好

楼主:
颜色好,而且灯珠电流减小一半。

网友B(2024-08-08):
这样改后开关是3开1关还是1开1关?

网友:
我不喜欢三色变光,看来不止我一个不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改后开关是3开1关还是1开1关?

一开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