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华秋电烙铁,线径虚标

楼主(2020-10-19):
之前和人讨论说华秋的原配线好,当时还没怎么注意只是说了下更喜欢扁线
今天换上黄花203原配2x0.75扁线的时候发现不对劲,过孔很难穿过去,但明明原装也是0.75
然后就拿手里的线对比了下
嗯...看图吧
这估计不是华秋的锅,人一做平台的哪会儿真给你造条烙铁产线,估计是贴牌厂干的,
淘宝的线商喜欢往上标一号,比如0.5标0.75,但这往上标两三个号的操作是真的骚
当然这线径对付这100W不到的烙铁是够用的,我说的只是虚标问题不是质量问题,勿杠

网友:
现在的线都虚标严重,大品牌的电源线没问题吧? 估计只有自己买硅胶线和插头DIY !

网友:
正常。。。线皮都很厚。。。就和买十几元包邮的万用表的红黑笔针一样。。。剪开来也是这德行

网友A:
还有更搞笑的,led筒灯。。220v侧写2x0.75mm,低压侧写2x1.0,然后看焊点处,后者更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更搞笑的,led筒灯。。220v侧写2x0.75mm,低压侧写2x1.0,然后看焊点处,后者更细。。。 ...

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便宜的LED灯板,附带的那一小节线也是真敢标,0.3左右标2x2.0,太敢了

网友B:
线皮粗为什么还容易断

网友:
前几天买可调电源改装套件送的带鳄鱼夹的测试线40cm单根电阻0.75欧姆

网友:
还是有细心的坛友,,其实早就发现了,,,顶多0.3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线皮粗为什么还容易断

我觉得是线芯铜料有问题,修过不少扭力弹簧部分导线断裂的微风扇,微风扇Zolee中联和迦密山导线质量好些,申联中格等山寨微风扇导线芯又细又不耐用,只是PVC绝缘皮加粗款比较唬人。

网友(2021-05-25):
好线材是皮薄馅多,差线材是皮厚馅薄

网友:
起码不是铜包铝,知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线皮粗为什么还容易断

环保,回收塑料。

网友(2022-09-20):
这种电烙铁换成橡皮花线试试你要多少?保证铜线够粗

网友:
这线看着粗实在里面也太少了

网友:
现在不虚标,很少的,,,有些够了,但是含铜又不够,是厂标的线

网友:
现在的线都虚标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