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破音响(立体声还是假的)

楼主(2020-10-19):
朋友的音响,坏了。太山寨了,没有维修价值,拆!

楼主:
喇叭8寸,电位器是单声道的,只有一对功放管,两个音箱并联。音箱是两只,副箱没拍照,里面很简单,就一只8寸低音,串联电容接高音。

(手机发帖,不方便编辑)

网友A:
这种有源音箱,都是单声道的,就是做成双声道的,装一个音箱里,你能听出立体声?

网友:
就一个喇叭立体声有何用

网友:
这种单喇叭还做有源啊,感觉真的和山货一样了

网友:
一般标有Professional都是好东西,但你这个例外

网友:
2个喇叭不一定是立体声,1个喇叭绝对是单声道。

网友:
一个低音,一个高音,没见得有什么立体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有源音箱,都是单声道的,就是做成双声道的,装一个音箱里,你能听出立体声? ...

是两个音箱,副箱没拍照,副箱很简单,一个低音串联电容接高音。主副箱喇叭并联。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两个音箱,副箱没拍照,副箱很简单,一个低音串联电容接高音。主副箱喇叭并联。 ...

两个音箱能听出立体声,单箱双声板用不上。买到假货了。

网友:
电位器是单声道的,何来立体声调节?副箱也是并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