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烧成这鸟样还能修?

楼主(2020-10-19):
刚在厨房热饭,就听顶上灯嗞嗞一直响,心想要坏了么,在卫生间洗手突然一声暴响,家里一遍漆黑,短路跳闸了,一定是那灯了,唉

/

楼主:
其实可能早就烧了好多天,,一直没注意,,不可能修好了,,还是换个吧,,前些天儿子书房顶上灯也常坏二三个灯珠,,,换了还是这几个灯珠烧,,,没焊好,,虽有拆的神器,,可没专业焊灯珠的LED焊锡,,

楼主:
换个欧普小灯板,希望能用的住

网友A:
个人认为,不带透镜不带散热基板的LED就是耍流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不带透镜不带散热基板的LED就是耍流氓

透镜有的我拆了,,板子是纤维板不是铝板

网友B:
我现在又用白炽灯了,据说对眼睛好

网友C:
怎么烧了?看上去驱动板也不太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烧了?看上去驱动板也不太差了

我也觉得不差,,,可能长期虚焊烧成这样了,吱吱响的时候我都说奇怪呢,,结果没几分钟就暴了

楼主:
其实烧穿的地方没元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又用白炽灯了,据说对眼睛好

100W 的白炽灯都没有十几瓦的 LED 灯亮,
高温还让导线容易老化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00W 的白炽灯都没有十几瓦的 LED 灯亮,
高温还让导线容易老化

日光灯管也不错。

网友:
现在好多LED电源都不加保险电阻,短路爆起来劲大,要是遇上个有心脏病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日光灯管也不错。

曾经在北京工贸技校轻工分院,见到过印刷标准光源全光谱灯管最好,可惜的是没有家用120毫米长灯管,价格肯定贵。

网友:
你缺的不是维修技术,也不是缺少零件,你缺少的是一把五香粉盐巴和大料加一口油锅,炸一遍,楼下坛友都馋哭了!

网友:
省掉 保险丝和ntc  才是最致命的

网友:
led焊锡?我上普通锡

楼主:
led焊锡膏,,低温,,90多一盒强力500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不差,,,可能长期虚焊烧成这样了,吱吱响的时候我都说奇怪呢,,结果没几分钟就暴了 ...

pcb炭化了

网友:
就是,烧成这样修个毛线啊

现在LED的故障率太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曾经在北京工贸技校轻工分院,见到过印刷标准光源全光谱灯管最好,可惜的是没有家用120毫米长灯管,价格 ...

对色灯管有1.2米的,现在还上百一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