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请问,这个SSD用哪个版本的软件能开卡啊?(SMI N04C48.00)

楼主(2020-10-19):
(图片)

网友A:
据说主控能解扣,解完当普通58h开

楼主:
也有说这是2258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主控能解扣,解完当普通58h开

解扣 是啥意思呢

网友:
这个只有intel能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扣 是啥意思呢

主控加密的,rom模式无法像公版那样正常识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扣 是啥意思呢

你换个公版主控就可以开

网友(2020-11-27):
楼主解决了么?我也有一块各你一样的,不知道怎么开

楼主(2021-04-11):
短接后装入usb硬盘盒,可以识别。点击“开卡”,出现读ID错误,,,,,,,

网友:
因特尔定制2258G主控/公版工具无法开卡//要换普通2258G-2254G主控才行

网友(2022-12-04):
我搞到一个

网友:
又换成功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