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西普尔sp550,48v45ah大功率充电器

楼主(2020-10-19):
西普尔48v45ah充电器,标称350w。四防(防过充,防过压,防过流,防反接)  92大洋买的,看看怎么样

楼主:
此贴有锻炼颈椎之功效

网友:
原来是二极管防反接,要是理想二极管驱动器防反接更好,或者自动极性识别。

网友:
这种还不如力萌带液晶屏做过实在了

网友:
谢谢分享。认真发贴。

网友:
汉匀充电器不错

网友:
电路比较简单,该有的都有但是没有堆料。整流桥不加散热器,而且还和大电容挨那么近,也不怕风险。看布局,压敏电阻在共模线圈后面。反面走线没看见。

网友:
做工用料,很一般。能用而已

网友:
我也有一个sp600,单管干到这么大功率,可以了。改成17串锂电充电器了。

网友A:
西普尔的电源IC,SP1602都买不到,查不出资料,好像是西普尔自己开发的?我一个同款充电器60V20A和这个一样,进水炸了,有大神知道SP1602的资料或代换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西普尔的电源IC,SP1602都买不到,查不出资料,好像是西普尔自己开发的?我一个同款充电器60V20A和这个一样 ...

桃宝有吧,搜的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桃宝有吧,搜的到

就是淘宝搜不到才来这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桃宝有吧,搜的到

刚刚去淘宝又搜了,搜到了,上半年时还没有

网友(2022-01-03):
图片加载太慢太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