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请教 这是个什么转接线

楼主(2020-10-19):
一根转接线 不知道是什么接口 求大神告知
宽1.09cm 厚0.35cm

网友:
苹果的专用显示接口,转VGA的
有年头了这东西。

网友:
mini HDMI 转VGA

网友A:
雷电接口,说白了就是MiniDp。

楼主:
很显然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雷电接口,说白了就是MiniDp。

尺寸形状都不对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尺寸形状都不对吧

除了minidp接口,再也想不出别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minidp接口,再也想不出别的了。

在淘宝搜索 发现了个minidp转vga的 和这个除了接口不一样其他完全一样 也是苹果出的 目前正在搜索苹果奇葩接口 希望有发现

网友B:
应该是苹果Xserver带的转换线,苹果Xserver大小1u左右,然后io也是只有两个千兆网口,几个usb,还有用来接这个转换线的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苹果Xserver带的转换线,苹果Xserver大小1u左右,然后io也是只有两个千兆网口,几个usb,还有用来接 ...

找了下图 没发现这个接口 原图是vga直接输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找了下图 没发现这个接口 原图是vga直接输出

配这个线的机器是08款的xserver,白色1u的,配置是双路771,12槽还是8槽我忘记了,能装三块3.5寸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这个线的机器是08款的xserver,白色1u的,配置是双路771,12槽还是8槽我忘记了,能装三块3.5寸硬盘 ...

好的 我去翻翻 先谢谢了

网友:
咋看咋像HDMI 转VGA,要不就是VGA 转HDMI

楼主:
还没翻到 继续求助

楼主(2021-02-15):
还没找到 急需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