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麻烦各位老板帮我选个万用表。

楼主(2020-10-19):
现在用的优利德的UT33D,有毛病了。
用二极管档测线路有没有断线。很多直接显示1
线路却是通的。测有的板子却正常。
没法用了。换个新的。
第一个是台产品牌,这牌子的因该差不了。自动档。88块。

第二个,汉研品牌,没用过,也没听说过。大屏触控。触屏大屏,自动档。也是80

第三个国产杂牌。手动档,关键是价格4。9包邮,有便宜不占白不占啊。

是占了这个便宜。还是买个大屏的。或买个做工好点的宝工。
我一般最多量20V电压,二极管档常用。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Z&_u=lbj4ke0ffe
4。9的车

网友:
可以测量发光二极管的才好,尤其是这类3 V表,要能够点亮白发白LED

网友:
看你意思主要是跑电路板线路吧,测量速度快点的应该更好,这几款表的话,数最下面的实惠,但是能用多久就不知道了

网友:
都不行,有一款希玛ST833A.不错,里边是8M晶体,反应挺快

网友:
喜欢第二款!

网友:
不是老是说国产质量差吗,直接买福禄克啊,大牌质量好

网友:
第一图的用过,奇慢。

网友:
3个都马马虎虎了,都不建议出手,买的话就买MESTEK迈斯泰克DM100C吧,速度够快够好用了

网友A:
我选最后一种,手动量程的快速准确。
上面2种自动量程的中看不中用,
如果要买,自动量程的,建议百元以上的。

网友:
先买最后那个,当炮灰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ut136b+

136那块表里边4M晶振,希玛ST833A是8M,价格还便宜一点。

网友:
自动量程反应慢,有时会反复换档不是太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选最后一种,手动量程的快速准确。
上面2种自动量程的中看不中用,
如果要买,自动量程的,建议百元以上 ...

要是能设计成旋钮触点独立小电路板最好,磨损后无需抄电路板搬芯片,只需买新的旋钮小板和黄片套件装上就好。上面两款自动式虽然不用担心过量程,但是刷新率比手动慢些。

网友:
胜利890
肯定不会错

网友:
宝工不是专门做表的,这货的东西质量不算差但也没什么特别拿得出手的,玩表的话有富余就福禄克日置,国产基本都是胜利优利德,坛子里玩众仪的也不少

网友:
作为帮帮团,还问这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36那块表里边4M晶振,希玛ST833A是8M,价格还便宜一点。

万用表什么时候由晶振决定好不好用了?
187才32.768kHz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什么时候由晶振决定好不好用了?
187才32.768kHz

电脑频率为啥都往高处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脑频率为啥都往高处弄?

你太有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