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X1000鼠标无法充电

楼主(2020-10-19):
罗技的MX1000无线鼠标,突然无法充电。接上充电座后,绿灯闪烁四次,红灯亮,換其他电池也一样。
电池本身没有问题,装在同型号的其他MX1000鼠标上能正常充电。

电源管理IC是LTC4002
求大佬们给个思路

网友:
只能再买个了

网友A:
会修就沿着电池电路往上找呗

不会修,那建议闲鱼或者深水宝,买个旧的,替换电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修就沿着电池电路往上找呗

不会修,那建议闲鱼或者深水宝,买个旧的,替换电路板 ...

本来就是闲鱼捡回来的尸体件
刚开始以为是电池挂了,換了电池也这样。除了亮红灯以外也没别的毛病,一切功能正常

网友:
找到LTC4002的PDF,问题不难解决。这个凌特的这个片子很常见的。原来折腾过。后缀是截止电压,-4.2是单节的,截止电压4.20V,还有两节的,是-8.40。记得这个片子要先接电池,再接电源。

放个原来折腾多的图片:

网友:
跑电路啊,断电测通断短路,上电测输入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