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十几年前的万方计量插座有漏电短路的风险,请大家快检查

楼主(2020-10-19):
这个东西大家应该都修过了,但插座那里有巨大的风险。

就是L,N孔之间的那个扁孔,里面是地线,有铜皮的,如果时间长了,或者烧坏了,火线很容易碰到地线,太危险了。
我用硅胶封了下里面的铜皮两侧,至少,不距离远了点。要拆开才理解的。

不明白,这个扁孔下竟然有磷铜片。。

楼主:
其他参考都没有铜片,即使有孔。

楼主:
就是地线两个小孔。

网友:
大方口的插座我都扔了,没那插头的电器

网友:
虽然没拆解图,但是淘宝拼多多19元包邮微风扇也有安全隐患,有的是扇叶松动飞掉,有的是绕组匝间短路烧焦,还有的带明显翻新痕迹,尽量选迦密山和中联等好点的一步到位。

网友:
这个类型因为有安全隐患已经被禁止生产销售了,家里还有的淘汰掉吧

网友:
很多插排都是这样设计的,很受韭菜们追捧

网友:
现在在国标插座也有隐患,二插和三插靠得很紧,一旦接触不良导致烧坏插座,中间的接地和L连接,而房子又没有接地线,会导致金属外壳带电。

网友:
特意拆开看了一下,地的铜片与L、N是有隔板的。

网友A:
这叫万能插座,是为了兼容意式插座,意式的插座地线就在火零中间。就是这个样子。。。万方的东西还可以,我的十几年了也没有坏,倒是前几个月在淘宝买了一个“迈格盛”的,不到3个月,就看不清液晶字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叫万能插座,是为了兼容意式插座,意式的插座地线就在火零中间。就是这个样子。。。万方的东西还可以,我 ...

哦,这叫意大利插座啊,跟多星锅插头差不多,我都叫☰乾卦的插头

楼主(2020-12-27):
引用 网友A:
这叫万能插座,是为了兼容意式插座,意式的插座地线就在火零中间。就是这个样子。。。万方的东西还可以,我 ...

哈哈,还有这个意大利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