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H跳线求帮忙

楼主(2020-10-19):
这个板子没有丝印,不知道怎么跳线不知道这个2258H主控板的跳线丝印是怎么个排序

双贴8CE 怎么跳
四贴8CE怎么跳
四贴4CE怎么跳

网友A:
图是双贴8CE,4贴4CE电阻跳到隔壁位置

网友B:
RCE电阻 不是单数就是双数,也就是一组贴另一组就是空、就这两种组合,没什么找不找电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RCE电阻 不是单数就是双数,也就是一组贴另一组就是空、就这两种组合,没什么找不找电阻的 ...

谢了,因为有的时候是用转接贴,不知道跳线有的时候不确定是跳线问题还是转接贴没有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是双贴8CE,4贴4CE电阻跳到隔壁位置

好的,2246EN有跳线图,怎么一直也没有找到2258H的跳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