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童车控制器,换大电流mos管可以吗

楼主(2020-10-19):
控制器小了,带不动4个570电机,原本是150n03p的mos管,可以换更大的吗,其他零件要换吗。

楼主:
控制器本身有4个mos管

网友:
应该有过流保护电路

网友:
换完要调整电流反馈!

网友:
这个照片的朦胧虚化比较好!

网友:
什么度看不到

网友A:
单颗150N03都已是150A 3毫欧了,还需要多大?这个看电路/线阻/电源供电等,这个6.3mm插簧接线/铜皮的电阻都不小,电池还得动力锂电或大容量PB电池。如果是6V那电压太低了,不适合大功率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颗150N03都已是150A 3毫欧了,还需要多大?这个看电路/线阻/电源供电等,这个6.3mm插簧接线/铜皮的电阻都 ...

12v的,带不动大功率电机,某宝也没那么大的控制器卖。

网友:
4个150N03是不是接成全桥方式?看看mosfet的栅极驱动是否够

网友(2022-09-13):
引用 楼主:
12v的,带不动大功率电机,某宝也没那么大的控制器卖。

小孩的是另一款控制JR1810RX,也是12V,想知道的是,最大支持多高的电源输入?比如14V?16.8V支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