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18块易博锂电钻拆解图

楼主(2020-10-19):
18块到手试了一下没问题就开拆了,外壳、充电器、电池都是公模标配那种,钻夹头是三欧的。

楼主:
剩下图片直接一波流全更了,有兴趣的慢慢看。

网友:
还不错,对得起价格

网友:
不知道行星齿轮外面的塑胶套子结实不?整体还是不错,感觉比较值。

网友:
看着像双速的,单速18元、双速的要28了,还要好评晒图

网友:
什么时候买的,买的是单速 发的是双速?

网友:
能用,不超负荷就行

网友:
用过自锁钻夹后,其它的都看不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剩下图片直接一波流全更了,有兴趣的慢慢看。

这个价格当玩具也值了,如果电机换一个力量更棒

网友:
引用 楼主:
剩下图片直接一波流全更了,有兴趣的慢慢看。

谢谢分享~~

补充一下:
该钻上部开关是选择冲击功能的,虽然冲击效果比较弱~~

网友:
如今的价格真的叫人目瞪口呆 18感觉撸块电池都不够

网友A:
实际上,上面有一个1档2档开关,很多人误以为是双速的,其实是单速的,那个1  2开关毫无用处。。

网友:
双速的吗??  双速的买个玩玩还行

网友:
我的也到了,纸盒上贴着12V双速的标,切换档位确实速度不同,晚上拆开看下

网友A:
你还没拆开,就知道速度不同?

网友:
我的也收到了,双速的。其它都好,就是变速不匀,当开关压到三分之二处速度一下到最大,有点不太适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上面有一个1档2档开关,很多人误以为是双速的,其实是单速的,那个1  2开关毫无用处。。 ...

速度还是有变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还没拆开,就知道速度不同?

拆了,换挡是塑料拉杆,比较单薄。开关线性一般,这个价格也值了,夹头咬合很完美,换其他电钻上了

网友:
那个1到21,应该怎么调?

网友:
上车上车¥iFWucSSHoyr¥  确实都是发双速,非常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