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68AB主控不识别,该短接哪里?

楼主(2020-10-19):
我试了主控右边的那两个触点和短接芯片下派2,3针脚都不行

网友A:
LED灯负极和USB头子外壳

网友B:
楼主正解,紫苏布丁

补充内容 (2020-11-23 10:07):
楼上正解,打错了

网友:
短接tsop焊盘应该可以吧,29-32脚任意短接

网友(2020-11-23):
引用 网友A:
LED灯负极和USB头子外壳

感谢大神,成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正解,紫苏布丁

感谢大神分享,成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正解,紫苏布丁

3268ab量产工具里面找不到MT29F512G08CECBBJ4-5M:B  nw818 这颗flash 的资料怎么搞,量产以后优盘变慢了,有其他办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正解,紫苏布丁

补充内容 (2020-11-23 10:07):

刷入原盘的ISP依然无济于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3268ab量产工具里面找不到MT29F512G08CECBBJ4-5M:B  nw818 这颗flash 的资料怎么搞,量产以后优盘变慢了 ...

不需求找到同型号的闪存,ID一致即可。把变慢的情况详细描述一下,另外把量产设置发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需求找到同型号的闪存,ID一致即可。把变慢的情况详细描述一下,另外把量产设置发上来。 ...

感谢回复,手头有一个U盘,应该是雷克沙的,量产前写入大文件大约70m,量产以后掉到55m每秒,这是量产设置 其他的没动

网友(2022-04-28):
和楼主同款U盘,你的量产成功了吗?

网友(2022-11-09):
高手,过来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