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推荐家用打印机

楼主(2020-10-19):
求推荐家用打印机 哪个品牌好 实惠

网友:
激光随意,看你预算,喷墨一定买墨仓式,

网友:
家用还是一体机彩吧,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能扫能打的。如果是小公司最好还要加上传真的。
激光一体机有点贵,还是上喷墨改连供或者墨仓式的。

如果单纯只是打印的话,还是上激光吧

网友:
其实打的很少,不外乎就是偶尔打打小孩的学习资料,喷墨的容易堵,买个二手的激光吧。

网友:
激光的就行,我买的一台富士施乐的几年了还挺好,不介意地话可以淘二手

反正我不推荐联想HP这些货,以前在公司见毛病多

网友:
家用买激光打印机吧 一体机方便

网友:
个人觉得家用还是激光的好,喷墨的容易堵。
最近也想入一台激光彩色的,在咸鱼没找到合适的

网友:
推荐单色墨仓喷墨   原装墨一瓶八十多块 能打6000页  。最主要的是没有粉尘污染。

网友:
彩喷的话可以考虑佳能墨仓一体机,目前我在用G4800很稳定,打印效果也很好,有时候老师会给孩子留作业,让打印彩色的照片什么的,基于成本考虑的话还是墨仓一体机最合适不过了

网友:
曾经用过彩喷,不常用,喷头容易堵,建议买激光打印机,A4的足矣。

网友:
学生打卷子,激光,差钱二手。不差钱随便,惠普的挺好。

网友:
激光的方便缺点是打印时释放大量臭氧,喷墨的适合经常用

网友:
十分推荐 富士施乐M268DW  我现在就是在用这款,推荐理由如下:
1、支持全自动双面打印,省纸,其他很多打印机很多只能手动双面打印,你想双面打印的话只能每次重新装纸,很麻烦
2、支持无线打印,打印机一键连接到路由器,然后你可以在家里任何电脑、手机、平板上进行打印操作。
3、支持复印、支持扫描、支持自动进纸,比如你想扫描50张或复印50张,只需要把待扫描或待复印的纸张放在顶部自动进纸,就会很快自动扫码所有纸张
4、速度快、打印机体积小,如果怕贵,可以收个二手的大约六七百元
5、待机功耗低,不打印不关机的情况下,待机功耗好像不到1瓦

网友A:
用过爱普生墨仓式一体机,其实家用打印量不大,喷墨机不经常用的话,喷头就堵了,现在还在角落吃灰,后来几百块在*鱼的本地卖家搞了一台激光一体机。可以去找那种市场占有率高,皮实而且耗材便宜的品牌二手机。如:兄弟的,联想、富士施乐好多都是他代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过爱普生墨仓式一体机,其实家用打印量不大,喷墨机不经常用的话,喷头就堵了,现在还在角落吃灰,后来几 ...

单色墨仓  分辨率低点 喷头直径大 不容易堵   加一次墨 打六千张是真香 哈哈。

网友:
既然是家用,定位就是不经常打,不需要大幅面,考虑到孩子作业和照片,必须是彩色的。加上到成本因素,彩色激光的买不起,带传真的直接否定掉,这年头谁还用传真?带扫描的也没用,手机拍个照片就当是复印了。最后唯一的选择是喷墨打印机,说堵头的,你换个国产兼容墨水就不会堵了,我自己改的连供用了七八年也没堵过,当然照片放时间长了会褪色。或者原装墨水打完了,自己改个连喷,比连供好。

网友:
家用如果不介意二手,只打印黑白,HP1010 1020 1008等型号最好,耗材便宜,配件也好找,综合成本应该很低,X宝上一个墨盒19.9包邮

网友:
喷墨的也可以,就是要每周定时打印一小块彩色黑色图片,以防止喷头堵塞。 相对来说如果只打印黑色的 那就直接买个二手激光的。

网友:
家用的话,强烈不推荐喷墨。家用说不定多长时间才用一次。喷墨的如果时间长(一周-两周以上)不用,非常容易堵头。结果就是废了。需要换墨盒。墨盒成本还是很高的。建议激光打印机。如果有打彩色的需求,就上四粉盒的彩色激光。如果没有,就黑白激光就可以了。建议买 一体机,带wifi链接那种的。非常方便。我买的兄弟的带wifi的打印复印扫描一体机去年买的,价钱没过1000。现在1150-1200左右。唯一缺点是纸盒位置在整体之外折叠的,就是每次打印需要先放下纸盒。建议买贵一点的 纸盒在机器下放那种,省得每次打印都手动收放纸盒。

网友:
我的HP1020一直用到现在了,还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