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Arduino+ESP8266 之 Python+pyQT5+ESPtool 下载展示

楼主(2020-10-20):
偶尔时候,会玩一下8266,但 Arduino IDE+ESP8266 如果没有修改源文件,只想重新下载bin,那IDE会重新编译、再下载,拖累时间

于是产生本小工具软件
1、串口信息,输出到界面
2、自动列出刚才编译的bin文件

3、下载过程,和IDE中相似,下载后,生动重新打开串口
4、可接受拖来的bin文件下载

==================================================================
改一下帖子标题
1、修改了界面
2、演示下载MicroPython结果

=======================================================
Python3 + pyQT5 + ESPTool + pySerial

有tx会用到,就可以回复

网友A:
打开编译信息显示,最长的那句红字复制,粘贴到CMD的命令行里,回车,就可以直接不用重新编译下载BIN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编译信息显示,最长的那句红字复制,粘贴到CMD的命令行里,回车,就可以直接不用重新编译下载BIN了。 ...

可以是可以,但不够方便

楼主:
要有人喜欢,就看看贴一下源码,,,,

楼主:
引用 楼主:
要有人喜欢,就看看贴一下源码,,,,

再度更新界面和功能,反正纯娱乐,想到什么,就加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