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金士顿 DataTraveler Exodia (DTX) 128G USB3.2 Gen 1 U盘测试 By:LoveTans

楼主(2020-10-20):
测试平台:AMD Ryzen 5 3600 + 微星 B550M 迫击炮 +16GB DDR4 内存,使用主板后置的USB3.2 Gen1接口测试确保U盘性能正常发挥,测试时使用了绿联的1.5M USB 3.0延长线。

1:芯片精灵检测数据:

芯片精灵并没有识别出该U盘的主控及闪存信息,不过使用Flash Drive Information检测显示是鑫创SSS6131主控,没有闪存信息,是否准确仅供参考。

2:ATTO Disk Benchmark 测试

在ATTO Disk Benchmark 测试中,这款U盘的最高写入速度达到29.39MB/s,读取速度最高可以达到254.09MB/s左右。

3:Windows系统读写测试

在Win 10系统自带的复制程序中,这款U盘最高写入速度在12M/s左右,过程中在8M-12M写入之间波动,截图时为10.4M/s,读取速度为114MB/s左右,测试读出速度时文件移动到的目标硬盘为Intel 760P固态硬盘,没有性能瓶颈,测出成绩应是最大值了。

4:CrystalDiskMark 测试

在CrystalDiskMark软件中以256MB大小,进行3次测试,SEQ1M Q8T1平均读取速度为103.48MB/s,写入速度为30.77MB/s,其中写入速度高于系统实际写入速度,读取速度则略低于系统实际测试出的写入速度。

5:AS SSD Benchmark 测试

AS SSD Benchmark 是测试固态硬盘常用的软件,因为U盘主控性能的关系,这里就不去测试4K性能了,因为测试很有可能导致软件卡死,所以只测试顺序读写的性能,在1GB数据大小下,读取速度为108.23M/s,写入为9.2M/s,较为接近系统实测的读写速度。

6:HD Tune读取测试

通过HD Tune读取测试,这款U盘的IOPS数据属于中上的水平,读取性能尚可。

简评:

这款是金士顿今年新出的U盘,虽然金士顿普通价位U盘的读写性能一直不太好看,但是受众群体大,购买的人也很多,稳定性也较有口碑,这里购买测试可以给想买的人作为参考使用。

就个人观点来看,这个U盘拿来复制一些办公文档和小文件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读取速度也可以接受,但是如果用来复制大型游戏或者影音文档则会耗费较长的时间,外观设计偏向商务,U盘帽可以在使用时插到后面算是半个防丢盖设计,细节做工尚可,具有五年质保,适合追求稳定性的商务办公为主的用户使用。

网友A:
写入速度稍微慢了点,但如果写入时不出现波动的话也还可以接受

网友:
还是买无奈的吧

网友B:
接口比较唬人,usb3.2 gen1,速度嘛,呵呵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入速度稍微慢了点,但如果写入时不出现波动的话也还可以接受

应该是TLC闪存,容易出现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口比较唬人,usb3.2 gen1,速度嘛,呵呵哒

实际上就是3.0,只是包装上这么写就按他写的为准了,速度确实是没有亮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口比较唬人,usb3.2 gen1,速度嘛,呵呵哒

完全就是一个3281搭配qlc n18的一个水平的东西,不知道价格,但是被雷克沙s37 64g的39包邮秒的渣都不剩肯定没问题

网友(2020-11-22):
现在的U盘基本都是很坑的,写入速度很慢,不稳定,而且还容易坏。

网友:
买这种U盘还不如买范大大自做的U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