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西门子洗衣机,甩不干,

楼主(2020-10-20):
怀疑是过滤器这儿堵了,但是转到这角度就转不动了,用钳子试了下,咯吱一声,不敢大力了,有什么办法?打了客服电话,估计上门也没什么好办法。

网友A:
售后远比客户想的办法要多很多,而且简单直接有效

网友:
活动着往外拔,这个角度应该能拔出来啦。

网友:
左下角排污检查口逆时针拧下来

网友:
你这个排水泵里面有东西,估计是水没有排干净,

网友B:
可能卡硬币了。。。不是过滤器的问题。。。
要整个拆开了,看滚筒里面有什么。。。
既然拆了如果大于3年,就顺便把轴承换了。。

排水口拧不动了就可以往外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卡硬币了。。。不是过滤器的问题。。。
要整个拆开了,看滚筒里面有什么。。。
既然拆了如果大于3年, ...

这个角度还不行吧,试了,下不来,水倒是漏了

楼主:
过滤器有卖的,弄碎也行,问题是弄坏后怎么取出来

网友:
甩不干大多是桶不平衡,不能到最高速脱水,你动手能力还可以的话可以自己把桶下面三个阻尼杆换掉就OK了,西门子的通病

网友:
上门还是能够解决的,就是费用太贵。
阻尼杆收费300元,换个电脑板800元。
我这儿修了两次,就已经干掉了一千多,都够买一台洗衣机。

网友:
放心大担的搞,实在搞不了再找售后,再说万能宝很多零件能买到!

网友:
得用手左右慢慢活动拧下来,到位置了应该能抽出来,螺旋卡扣式的

网友:
这儿堵了是不能排水而不是不能甩干。。。。可以用钳子逆时针拧下来

网友C(2020-11-30):
甩不干大多是桶不平衡,三个阻尼杆失效了,我家里的也是这问题,换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售后远比客户想的办法要多很多,而且简单直接有效

过保的售后远比客户想的办法要少很多,而且复杂曲折没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甩不干大多是桶不平衡,三个阻尼杆失效了,我家里的也是这问题,换了就好了。 ...

我家滚筒西门子也有这个毛病,请问,阻尼杆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我是用东西夹住旋钮凸出部位打开的,这个位置确实很紧

网友:
还有,如果衣服/物品太少了,不平衡,也无法甩干。我的博世洗衣机就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家滚筒西门子也有这个毛病,请问,阻尼杆是什么型号的?

某宝上根据自己洗衣机的型号找,有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