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了一个大电流铅酸电瓶充电器,另外请教下怎么改成锂电充电器

楼主(2020-10-20):
找到个这样的60V铅酸电瓶充电器,现在输出是69V,请问怎么改成73V输出的锂电池充电器啊?百度了下要划断一条主板的线,从三段式变成二段式,然后修改431后的某个电阻,主板图附上,麻烦有高石指教下怎么修改?本人电路图看不懂,实际动手能力有.谢谢啊!

另外这个输出电容是100V的,那是不是意味着可以在某个位置加个可调电位器,变成可以**V到100V之间可调电压的充电器呢?最低和最高电压可以调到多少呢?这个变压器上标示是60V50A是表示什么意思?主板上标示的又是4860,是不是标示48V和60V通用主板?

网友A:
新手真不建议改,你不怕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真不建议改,你不怕炸?

折腾呗,呵呵

网友:
还是等高手给个成熟方案再来折腾吧,这玩意没那么简单

网友:
如果锂电池 有保护板 不改也行,冲不坏的

网友:
这个,有原理图就容易改,没有原理图,要跑板子。

网友:
锂电充电和铅酸曲线完全不一样,不建议改。

网友B:
这个板比较干净整齐,看起来顺眼

网友C:
你的问题太多了,又没有基础,搞得人不想回答

网友D:
先断打叉的二极管一个焊点,看浮充电压升高,再改圈出的电阻。

楼主:
谢谢你的指导,在另外一个论坛有网友让我这样改,可以吗?我想把这个改成可调电压的。
(去掉C12下面管子。C13上面两个电阻去掉换成10K可调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问题太多了,又没有基础,搞得人不想回答

主要是看到这个充电器充电电流比较大,不然我都懒的改,直接买成品算了,再说这个闲置起,改了利于环保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断打叉的二极管一个焊点,看浮充电压升高,再改圈出的电阻。

谢谢你的指导,在另外一个论坛有网友让我这样改,可以吗?我想把这个改成可调电压的。
(去掉C12下面管子。C13上面两个电阻去掉换成10K可调电阻。)

楼主:
这样可以吗?!

网友:
我就遇不上高手帮我

网友:
那么养眼,设计又合理的白色板子还是不改好了

网友:
可以去问问衡水老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比较干净整齐,看起来顺眼

还是通讯和机床等高效率拆机电源好,低压侧理想二极管同步整流驱动器,好于电动车阀值电压发烫实际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