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一个LG充电器

楼主(2020-10-20):
  11年那时在深圳华强北华英雄店水货lg手机的充电头,是第一次用智能机,学会怎么刷ROM,LG智能手机都不知去那了。只剩下个充电头用到现在,用了8,9年,质量还可以。现在拿出来插电,发现没反应了,只好拆开看看那里坏了。
是这样的外观

5V一安, 和苹果一毛一样

也不知是那个国家的插头

拆开

原来是电容怀孕了

  做一下手术,把怀孕的拆下,换上新电容就OK了。那时买的LG水货手机,质量不怎么好,用久之后开机和音量键就不行啦,但屏幕和相机还是挺给力的。还有华英雄店也是个黑店,说好的保修,手机坏了都是要花钱才给修好。2020年了,国产手机质量也很OK。

网友A:
提起华X雄,当年也买过水货手机

网友:
以前的摩托罗拉,诺基亚,索爱至今还是满满的记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起华X雄,当年也买过水货手机

我在深圳那时,就在那买过,还介绍过同事去买,后来同事的手机没过一年出问题,去修还花钱,说好保修一年,都是鬼话。黑店呀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在深圳那时,就在那买过,还介绍过同事去买,后来同事的手机没过一年出问题,去修还花钱,说好保修一年 ...

第一次买诺基亚6120C水货手机,也是在华强北,记得那店叫雪人通讯,08年,手机确实比行货便宜了几百块,诺基亚的质量可以。

网友B:
谢谢分享!插头是欧式的。电源管理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C:
时间长了不好修吧

网友D:
其实模型玩具黑店更多,我淘宝买的孩之宝4英寸雷神胳臂错装方向,拼多多那figma六英寸雷神还有评论说到货后不仅少披风,而且少两条腿素体。手机方面我都是保守谨慎,最后买得一部华为荣耀20来自京东自营盒装,通常不敢买散装,几年前被散装诺基亚6120和E51坑过,根本没任何售后,而且电池掉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插头是欧式的。电源管理芯片是什么型号?

我也没有看清楚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时间长了不好修吧

还好吧,就一个电容怀孕啦,换了又恢复青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模型玩具黑店更多,我淘宝买的孩之宝4英寸雷神胳臂错装方向,拼多多那figma六英寸雷神还有评论说到货后 ...

我在深圳华强北买过两只水货手机,质量还将就,就是没有售后的,再后买两只华为手机,用了几年,没有坏过,都是卡了,才换的,所说说,国产的也很OK

网友E:
这个充电头是高仿的  这种LG的充电头好像是5点几v 不是5v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充电头是高仿的  这种LG的充电头好像是5点几v 不是5v

应该不是吧,看做工也可以,你要知道8,9年前的东西,要是山寨的,做工不会那么好啦

楼主:
谢谢呀,真的不知道呢

网友F:
标签怎么是双面胶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标签怎么是双面胶贴的?

自己粘的呀,松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在深圳华强北买过两只水货手机,质量还将就,就是没有售后的,再后买两只华为手机,用了几年,没有坏过 ...

我的比较例外,第一部是华为G525友好的可更换电池,第二部被父亲带坑让我入360N4s手机,录像音质明显失真不如华为G525低音较暖录像,不可更换电池一年后鼓包,系统越来越烦人乱删缓存,导致图片编辑丢失存档等,然后父亲又让我入坑中兴z17mini,虽然高通比MTK和360烦人系统要好,但是电池小了点更不禁用半年鼓包,录像也是音频失真明显。最后才入华为荣耀20普通版手机,电池比非华为耐用,系统没360那么坑,录像音质最好高低音上下潜冷暖十足,192kbps的AAC音轨编码失真率最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比较例外,第一部是华为G525友好的可更换电池,第二部被父亲带坑让我入360N4s手机,录像音质明显失真 ...

我第一个华为手机是荣耀4X,15年买的,用到19年,再换荣耀8X,手机很稳定,电池也很经用,手机也没有出来过问题。所以,换手机还是考虑华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模型玩具黑店更多,我淘宝买的孩之宝4英寸雷神胳臂错装方向,拼多多那figma六英寸雷神还有评论说到货后 ...

以前买过一个诺基亚,用了一年多才发现电池是我买手机的后一天生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