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求助,路由器疑似烧了功放,该如何确认?

楼主(2020-10-20):
K3在刷了openwrt之后和另一台K3用5G桥接,发现桥接的5G收发速率总是稳定在1300Mbps,偶尔1053~1170~1500Mbps之间来回跳。即便把两台机器摆在一起,中间没有任何遮挡物也是如此。
按理说K3是4T4R,5G跑满应该有1733Mbps
而按照1300来算的话,刚好是3T3R的状态
(1T1R=433Mbps)
怀疑是有一路的PA和LNA没有工作,导致只有3T3R的状态

求助各位坛友,如何才能确认功放工作是否正常?
有没有什么命令能确认功放的工作状态?

网友:
看描述你比我们都懂还来问我等汗颜呀

网友A:
不一定是功放烧了,这玩意如果短路了还好,能测出来,如果是内部不良,需要专门的分析仪去测试。自己搞不了
另外,openwrt的驱动本来就有问题
需要考虑空口利用率,还有周边有没有大的干扰
还有,两个设备靠的太近的大忌,超出设计的天线波瓣角了,自然信号不好。而且因为现在住房都是钢筋混凝土,容易导致自干扰。
如果非要测试,有个简单的方案,需要一个支持1733的无线网卡,两台电脑,并且尽量在无线环境比较干净的地方, 比如荒郊野外。然后无线网卡连上一个ap,ap连另一电脑,进行高强度打流测试,看下会不会掉速,上下行分开打,以便测试TX和RX。建议设备中间至少保留3m距离。防止超出波瓣范围或者出现自干扰。

网友B:
示波器应该能测出来

网友C:
可以用手摸,对比下两路功放IC的热度,如果一路特别烫,那就是烧了

网友:
通常一路烧了,会短路,出不了无线的,感觉硬件没问题,可能是软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应该能测出来

多谢,但是我没有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是功放烧了,这玩意如果短路了还好,能测出来,如果是内部不良,需要专门的分析仪去测试。自己搞不了 ...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之前测试的时候,并没有很近很近的贴在一起,中间大概有3~4米的距离

后续我又做了一些测试
因为手头没有能1733的网卡,也没有示波器和其他的专业仪器
但是我有好几台一样的路由器(硬件、品牌、型号完全一样,只有软件不一样),我换了几台测试,其他的几台互相桥接收发都能到1733,而且基本能稳住。
唯独只有这台是1300,而且会跳。

感目前我能做的就这些了,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了

openwrt底下的iwconfig也看不到功放的状态,网上搜了也没有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手摸,对比下两路功放IC的热度,如果一路特别烫,那就是烧了

多谢,这个我记住了。
板子上前后两大块散热片互相夹住了,单独要摸功放的话,还挺不容易的。
如果后续有条件的话,我会摸摸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手摸,对比下两路功放IC的热度,如果一路特别烫,那就是烧了

谢谢,这个机器的5G是4路功放4T4R,每一路独立PA+LNA
而且因为pcb和散热片的设计实在有些独特,单独想在上电的情况下摸到功放,还真挺难的

不过,后续如果有条件了,我会摸摸看的!

网友:
漏油了吧,K3漏油导致损坏无线芯片导致信号下滑甚至消失的案例挺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之前测试的时候,并没有很近很近的贴在一起,中间大概有3~4米的距离

换了几台,看来是大户啊。。
用排除法试啊。
一路路断开天线,测试一堵墙和没有墙的信号,很容易区分那一路是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之前测试的时候,并没有很近很近的贴在一起,中间大概有3~4米的距离

既然有几台硬件品牌型号完全一样的就好办了,用两台互刷不同的软件测试对比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这个我记住了。
板子上前后两大块散热片互相夹住了,单独要摸功放的话,还挺不容易的。
如果后续有 ...

别用这种方法,手上的静电和感应电容足够烧毁高频电路了。简直就是作死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之前测试的时候,并没有很近很近的贴在一起,中间大概有3~4米的距离

示波器没撒用,需要网分,但是贼鸡儿贵。可以买十几台中等示波器了。

尝试更换驱动。在/lib/firmware/brcm下面的brcmfmac4366c-pcie.bin这个,网上有很多其他设备的驱动,尝试换换
因为博通不开源,这个驱动在openwrt默认的源码里面是很拉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没撒用,需要网分,但是贼鸡儿贵。可以买十几台中等示波器了。

尝试更换驱动。在/lib/firmware/br ...

多谢,驱动方面的我基本已经排除了,因为我后面换了几个固件和驱动,目前能找到的驱动我都试过了,没有什么区别,基本上和前面差不多,甚至原厂的驱动速率更低,只有1100多,我后面断电测了一下,四路天线是共地的,理论上来说,如果有一路烧了,其他的估计也工作不了了
既然WiFi能正常工作,那应该可能没有哪一路是被击穿了
然后我还试过每次开机只接一根天线,然后测试速率,但是测试的结果非常奇怪
(因为这个路由器本身发射功率就不小,所以为了排除影响,我是拿到几堵墙之后测试的)
前三路,每一路单独接天线,收发都只有80~90Mbps,第四路单独接天线却有200多Mbps,四路全都不接天线,居然也能有80~90Mbps
前两路接天线能跑到200多 后两路接天线也有200多
现在就很迷茫

网友D:
拆机上图啊,,,,如果是FEM芯片烧掉了话,会出现一个白点,一扣就掉的,独立的PA与LNA不好判断

网友:
路由还有会烧功放?  只知某些AP不插天线可能烧功放  主要表现就是能搜到信号连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机上图啊,,,,如果是FEM芯片烧掉了话,会出现一个白点,一扣就掉的,独立的PA与LNA不好判断 ...

多谢回复,明天我拆了上图。
还有顺便问一下   怎么判断哪个是FEM 芯片呢?

网友:
简单桥接跑不满吧,还要留信道给其他设备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