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11个年头的电池组拆开检查

楼主(2020-10-20):
2011年6月组装3并13串给新日电动车供电,2018年下半年新日车淘汰,改成5并7串给折叠车使用。其中一串少一片用一节波士顿和一节18650并联替代,合计34片三元软包,淘汰5片。
前些日子,有异味,拆开检查。发现一片,有腐蚀点,拆掉,依旧用1节波士顿和1节18650替代。
这个电池组

有平衡头,定期用平衡充

30A汽车保险片

拆掉包装胶带和青稞纸

侧面

有一片疑似有腐蚀点

波士顿和18650点焊并联

装好充电

淘汰的电池,电压正常
剪掉极耳,用纸胶带包住正负极,扔有害垃圾桶。

当年锡焊不注意品相,现在好多了。

楼主:
串与串之间电极位置打了热熔胶隔离,定期使用平衡充检查、平衡充电。
所以安全不用担心。

网友A:
这个用在骑车助力?

网友:
不错啊,2011年的电动车就用上锂电了。这锂电池也确实寿命长,耐保存啊,电动车上的铅蓄电池能用个3年就非常不错了。

网友B:
楼主 这电池一天几冲啊?  地理位置是哪啊?

网友:
地理位置很重要

网友C:
你这是在玩命啊,赌运气啊

网友:
电池容量还有多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在骑车助力?

有刷中置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这电池一天几冲啊?  地理位置是哪啊?

续航45公里,帝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在玩命啊,赌运气啊

充电过压、碰撞变形、穿刺,过流、短路,都有保护。无危险状况发生。

网友:
保护板都不用么

网友:
小功率电动车使用基本不会伤电池,起步踩几下脚踏就能分担电流负担,和大型电摩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网友:
夹具好评,等返现!

网友D:
不同规格,不均衡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同规格,不均衡了吧

用平衡充,充电平衡

网友E:
B8比B6多了哪些功能
有两个10元买的B6,最后一个键容易接触不好,不知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E:
B8比B6多了哪些功能
有两个10元买的B6,最后一个键容易接触不好,不知是什么原因 ...

下面是微动开关,喷点WD40即可,不过要拆开取下键帽喷才行。
B8是8串的。

网友F:
谢谢分享。。。。这电池比百岁老奶的皮肤还要皱。。。。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分享。。。。这电池比百岁老奶的皮肤还要皱。。。。

拆机双面胶太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