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威克士we210和130有啥区别

楼主(2020-10-20):
威克士we210和130有啥区别 另外另外想买个12v钻 牧田HP330 日历ds12等 5290咋选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早就想问了。听人说WE210是WU130的缩水版,但是参数比WU130要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早就想问了。听人说WE210是WU130的缩水版,但是参数比WU130要高。 ...

我买了个换壳卡胜202  价格很吸引人 同心度一般,应该是夹头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个换壳卡胜202  价格很吸引人 同心度一般,应该是夹头问题

WU130也有很多反映同心度不好的。

网友:
我觉得买5290

网友C:
有刷的话,12v神机是高壹工机

网友D:
好象无刷的同心都不太好,有刷的便宜货同心度反而挺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好象无刷的同心都不太好,有刷的便宜货同心度反而挺高

同心跟无不无刷有什么关系,跟同心相关的是轴承,行星齿轮精度和夹头,无刷电机相比有刷还多了电机位置的两个小轴承,有刷的550一般都是头尾俩轴套,
还有纠结同心的挺多拿个歪的批头试,能试出同心好的才见鬼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有刷的话,12v神机是高壹工机

请问是高一哪款?怎么个神法?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请问是高一哪款?怎么个神法?

高壹工机 DS12DA, 价格相对便宜, 外观,手感,性能都是一流

但是我手头的WU130同心度还略好于DS12DA (虽然两个的都已经很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是高一哪款?怎么个神法?

高壹工机 DS12DA, 价格相对便宜, 外观,手感,性能都是一流

抄的楼上的。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G:
高壹工机 DS12DA, 价格相对便宜, 外观,手感,性能都是一流

但是我手头的WU130同心度还略好于DS12DA (虽 ...

我手头的wu130同心度也就比山寨机强一点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同心跟无不无刷有什么关系,跟同心相关的是轴承,行星齿轮精度和夹头,无刷电机相比有刷还多了电机位置的 ...

400多的无刷为啥没有19的有刷同心度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400多的无刷为啥没有19的有刷同心度好?

你1500的得伟照样有几率比不过19的,这能说明啥?我说了,从结构上来看19的钻并不占优势,而所谓的同心不好案例太多太多都是用批头来测,国内批头本身的品控就不好,用这玩意儿测能做判断依据?搞笑呢,至少我手里的300的无刷同心度不比两把19的钻差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1500的得伟照样有几率比不过19的,这能说明啥?我说了,从结构上来看19的钻并不占优势,而所谓的同心不 ...

你这说的好象广大坛友不知道用钻头试同心度一样。现说,很多人手里即无刷,有刷都有,同一样批头,就无刷同心度差,有刷就好?这批头还专找无刷的坑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这说的好象广大坛友不知道用钻头试同心度一样。现说,很多人手里即无刷,有刷都有,同一样批头,就无刷 ...

所以你说的400的无刷比19的有刷同心好是什么既定事实?我手里有300的无感无刷,也有两把19的有刷,同心度19的不差,但300的比19的肉眼可见更好,怎么,就我特殊买着特供好货了?什么数据基础都没有在这儿比比赖赖个什么劲儿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这说的好象广大坛友不知道用钻头试同心度一样。现说,很多人手里即无刷,有刷都有,同一样批头,就无刷 ...

同心度确实跟有刷无刷无关,有刷无刷只是电机的区别,影响不到同心度。其实在同心度这一方面,低端电钻和高端电钻的差别不大,所以这个问题到了高端电钻上会放大,而在低端电钻上人们会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而被忽略。比如说有一些同心度差的WU130,换个好的夹头,同心度一样很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所以你说的400的无刷比19的有刷同心好是什么既定事实?我手里有300的无感无刷,也有两把19的有刷,同心度 ...

算了,不争你这些不懂装懂的人争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心度确实跟有刷无刷无关,有刷无刷只是电机的区别,影响不到同心度。其实在同心度这一方面,低端电钻和 ...

哎,你说到点子上了,贵的期望过高,失望也大,便宜的没有过的期待反而感觉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算了,不争你这些不懂装懂的人争论了。

我买的大虾牌同心度还阔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