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怀旧的5.5英寸黑白电视机。故障了。

楼主(2020-10-20):
为了调试大锅方便,03年购买了这台小电视,无聊时也用它看看电视节目,几年后就搁置了,至今偶尔也用它调试大锅(守旧吧),但发现它出现一条横线,关机后再开机,有时就好,时间不长又出现横线。正常时若按压屁股后面的TV\AV转换开关,故障也会出现。研究了一下也未发现问题,还是请家中的高手们支招赐教!!

网友A:
电容全换了吧,怀疑是电解电容年久失效

网友B:
应该场电路那个零件虚焊了吧  还有电容有起泡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全换了吧,怀疑是电解电容年久失效

工程巨大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场电路那个零件虚焊了吧  还有电容有起泡没有

专门用放大镜看了焊点,电容也未发现怀孕。我也怀疑电容质量不行,但有重点检查点,请支招

楼主:
小电视一直在购买的小箱子中和泡沫一起放置,内部挺干静。故障时调整后面的场同步电位器也无效。

网友C:
换个液晶小电视吧。我有个7寸的移动DVD,现在只能AV输入。上个星期搞到个仿汽车后视镜,只能两路视频输入,原机DC-DC电源芯片坏,直接接5V电源能点亮机器,整机电流0.7A以内。

网友:
横线肯定是场电路的问题,重点检查场电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液晶小电视吧。我有个7寸的移动DVD,现在只能AV输入。上个星期搞到个仿汽车后视镜,只能两路视频输入, ...

老年人的插卡唱戏机有一个,也带AV输入。修这个电视也是觉得有故障不修好有点那啥是的

网友D:
按压后面的TV\AV转换开关故障也会出现估计还是哪里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压后面的TV\AV转换开关故障也会出现估计还是哪里虚焊。

这个位置只是在开关上加了一些酒精进行了清洗,还是真未补焊。下班后试试

网友E:
洗一下后面那三个电位器,说不定触点接触不良。

网友F:
调试大锅又不常用,凑合吧

单芯片方案,电路图哪找的,据说可以改示波器

网友G:
什么地方现在还能用大锅的????

网友H:
场不同步是整幅完整的图像往上或往下移动,这种样子是行不同步,微调电阻和电位器是重点检查对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洗一下后面那三个电位器,说不定触点接触不良。

能清洗的地方都用酒精清洗过了,电路板上的可调电阻也清洗并微调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调试大锅又不常用,凑合吧

单芯片方案,电路图哪找的,据说可以改示波器

对,可以对付着用,就是修好也就放一边吃灰了。想起来又鼓捣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什么地方现在还能用大锅的????

雄安郊外,向洋淀畔。
不经常看电视,纯乐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场不同步是整幅完整的图像往上或往下移动,这种样子是行不同步,微调电阻和电位器是重点检查对象。 ...

现在还真有些摸不着头续了,没事时正在恶补黑白电视机原理。我还有一台这样大小的,纯粹是不显图像,如果学会了把它也修好。

网友:
我有个电视可以卖给你,是个液晶七寸的,两路AV输入,12V直流供电

大家一起把自己的电视推销给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