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老索尼SDP-D905均衡器稀奇故障

楼主(2020-10-20):
我的D905均衡器能开机但是套机都连接好后,CD能正常播放有声音输出,但是功放无论怎么切换音频输入模式都只播放CD的音乐,把解码器的IN和OUT连接断开后,功放各音频输入模式都好了,请问这是均衡器什么故障导致的?

网友A:
你没给后背接线图,怎么给你判断,谁知道是不是你直接CD给均衡了

网友B:
看样子是很早以前的组合套装吧,当初可不便宜。

楼主:
这是后面板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给后背接线图,怎么给你判断,谁知道是不是你直接CD给均衡了

CD机只有一路光纤输出连接到均衡,均衡莲花线再连接到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是很早以前的组合套装吧,当初可不便宜。

对呀,那也是当年,现在不值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