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这个电阻是多大的?第一环和第二环是棕色还是红色啊?

楼主(2020-10-20):
第一环和第二环是棕色还是红色啊?

楼主:
电源开关管边上的,8n60开关管和KA3842全炸了

网友:
4环电阻第三位是倍数,金0.1,银0.01,红是2,所以22*0.01=0.22欧

网友:
0.22欧的,此电阻损坏 384X必坏。热地部分的零件全都得查,包括光耦。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指点

网友:
我猜0.33Ω:

楼主:
3842的3脚和这个电阻之间还有一个贴片电阻也断了,也看不清是551还是561?

网友:
如果前两环是红色,就是0.22欧,但我看更象0.33欧。

网友:
我也感觉更象0.33欧。

网友:
0.22 0.33都能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3842的3脚和这个电阻之间还有一个贴片电阻也断了,也看不清是551还是561?

这个随便整,100Ω也行,1KΩ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随便整,100Ω也行,1KΩ也行。

谢谢老本家

网友B:
这个是功率管工作电流的取样电阻。一般取样电压按1.0V,1.0V/0.22欧=4.5A,受限最大电流为4.5A。如果电阻加大为2.2欧,即电流为0.45A,电源输出功率将不足原功率的十分之一。

网友:
0.22欧姆,前两个是数字,第三环乘以倍数,金色X0.1    银色X0.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随便整,100Ω也行,1KΩ也行。

类似图纸上确实是1000欧,检流电阻是0.33欧,也不知道我这个到底是0.22还是0.33?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功率管工作电流的取样电阻。一般取样电压按1.0V,1.0V/0.22欧=4.5A,受限最大电流为4.5A。如果电阻 ...

感谢兄弟回复,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功率管工作电流的取样电阻。一般取样电压按1.0V,1.0V/0.22欧=4.5A,受限最大电流为4.5A。如果电阻 ...

外壳上标示输出≤3.0A,看样那个电阻是0.33欧的

楼主:
外壳标示输出≤3.0A,是不是说明检流电阻是0.33欧?

网友:
橙色的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不是0.22就是0.33的,后边的用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