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国产精品,中硕无刷冲击钻

楼主(2020-10-20):
推荐一款 无刷双速冲击钻
中硕 无刷冲击钻

标准电压 :12V /20V 都有
扭力:12V 35Nm,20V 40Nm  实标数据,出口一致(55楼有测试视频)
扭力调节:20 档位
同心度:出厂标准 50丝之内

电池:品牌电池     1.5  2.0  3.0  4.0 都可选配  标准的多重防护 10C 输出
电机: 品牌 无刷电机 3820   不是有感无刷,很抱歉。
开关:16调速过CE等认证的 开关
外壳:试模多次,带包胶,握感舒适
润滑油:斐固
夹头大小:10mm

价格:200出头

楼主:
产地:浙江宁波余姚市

目前工厂刚试水淘宝线上交易。

楼主:
其他锂电电钻 也基本都有

冲击钻 双速钻 单速钻等

锂电的棘轮扳手  迷你锯等

网友A:
这公版的造型
pdd上也就128
带电池 还是金属钻夹头,
就是电池是一层5个。

网友B:
没有经过考验的牌子——————————不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公版的造型
pdd上也就128
带电池 还是金属钻夹头,

不可否认,拼多多确实很便宜。

但是针对的消费者不同,他们平台做极致的性价比,客户的要求也简单。

我们这款钻 客户拿来工作是很OK 的。

扭力,电池寿命,电机寿命,握感等等都是很OK的。

然后很负责的说,我们的价格在同档次的产品里,性价比超高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经过考验的牌子——————————不买

品牌产品都是从无到有产生的。
公司成立几年,经过国外合作商考验的。

谁都有初出茅庐的时候,一棒子打死。很可惜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品牌产品都是从无到有产生的。
公司成立几年,经过国外合作商考验的。

好好拆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最好的证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好拆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最好的证明。

网友D:
电池接口什么样的?要是常用的牧田款接口最好,实在不行大艺的也凑合,另搞一套的就差了。买了锂电工具今后的电池开支很大,必须提前考虑使用成本才好。

网友E:
说实话,机头参数看着没什么惊喜,很常规很普遍,你顶多说你们外壳做工好点装配用心点,但这不算啥竞品优势
我觉得你们还是把选用的电芯明明白白的标识一下,给大火看看电池包用料,这个最实在

楼主:
拆机图吧。
你们可以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接口什么样的?要是常用的牧田款接口最好,实在不行大艺的也凑合,另搞一套的就差了。买了锂电工具今后 ...

接口是我们自己平台的。  不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实话,机头参数看着没什么惊喜,很常规很普遍,你顶多说你们外壳做工好点装配用心点,但这不算啥竞品优势 ...

阻燃材料的,电芯用的是 18650 动力电池,非2块一节的那种便宜货。

楼主:
空载转速:0-450RPM / 0-1500RPM
冲击频率:0-6750IPM / 0-22500IPM

网友:
还是电池占比大些!要是品牌电池10节的估计就得100块了!

网友D:
价格200出头算贵的了,不做做活动很难打开销路。看这种浩成的,不用上拼多多,现在淘宝已138了。而且是牧田款电池,不用操心今后的电池问题。至于性能方面,现在这类电钻基本都是天下文章一大抄,结构上没有哪个会有什么出众的特殊设计,性能也差不多,至于最大扭矩,你标40,他标80,都是瞎标的,这种没有副手柄的电钻,扭矩达到10牛米单手就很难握住了,要是20牛米的话,力气再大的人也会握不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价格200出头算贵的了,不做做活动很难打开销路。看这种浩成的,不用上拼多多,现在淘宝已138了。而且是牧田 ...

不能认为别人虚标,就认为我们也虚标啊。
大哥,我们是出口要用的,参数是标在样本册,说明书上的,都是给老外看的。
参数出错,损失很大的。

网友:
没用TV或者是VF什么的来标电池算是不错。建议楼主说明一下外壳材质、电芯品牌,再来个拆机图,优秀的话坛友们才会买账,要不然论坛的老鸟那么多,就凭你这么一说,没人会关注。

网友:
支持下楼主,其它啥不说,至少老实标了个20V:lol:

现在最见不得的就是瞎标的,乱七八糟,一定避开这类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