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破壁机与豆浆机的区别是不是破壁机的转速更快一些?

楼主(2020-10-20):
破壁机榨的豆浆不用过滤,豆渣少,这点很方便。看了一下机器结构和豆浆机差不多,感觉就是电机的转速更快,把豆子打得更碎。

网友A:
破壁机的刀片采用合金钢,转速可以达到每分钟3万多转,
什么叫破壁机呢?顾名思义就是,可以把有机物质的细胞壁打破,
每分钟3万多转的速度有多大的意义?有幸在丹尼斯商场看了一个表演,破壁机可以把红砖的碎块打成粉末,

网友:
引用 网友A:
破壁机的刀片采用合金钢,转速可以达到每分钟3万多转,
什么叫破壁机呢?顾名思义就是,可以把有机物质的细 ...

能将红砖打碎的好像是全钢体的药材粉碎机,感觉破壁机那塑料身板是用自身寿命在粉碎红砖

网友:
就是转速更快一点,力量大一点。

网友:
结构加转速

网友:
说豆渣少不过是大点的少了,细细的渣子也不好喝。

网友:
破壁机是概念炒作。最好的破壁机是人的肠胃,无坚不摧,能吃的都能破。

网友B:
这个中国传统破壁机不香吗?还要买电动的?

网友:
就是电机功率大不信把豆浆机电机换上也是PBJ:lol:

网友:
破壁就是个伪概念。以前用那种很轻的直筒式豆浆机,铰刀在盖上,噪音低,重量轻,清洗方便。后来换了所谓破壁机,死沉,不好清理,工作时噪音巨大,打出来的豆浆黏黏糊糊,豆渣颗粒细了反而不容易沉底分离。

网友(2021-09-09):
太细了,餐后吸收过快,血糖升高很快,需要脾脏、肝脏迅速调节,增加内脏负担,增加糖尿病等疾病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中国传统破壁机不香吗?还要买电动的?

这个太粗糙了

网友:
太细了不好,不过膳食纤维补充剂是粉状的而不是像麻绳那样的,我就不太能理解为啥叫纤维了了

网友:
破壁机能把熟芝麻打成芝麻酱,以前家里的豆酱机只能打成芝麻盐,并且还有一大半是完整的芝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