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x98 air2 让我整废了

楼主(2020-10-20):
听说这里大神特别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这就是传说中的x98 air2 的主板 - - 3736f 吧,应该是这CPU,
想改独立供电了的,

用的降压模块,降到4.2了,

然后,插OTG,插鼠标接收器,

那个4603特别的热,

然后,OTG拔掉以后,

插冲电器,,,,,我看能不能冲进去电 - - ,,,,特喵的,

一会的功夫,,竟然,,4603,,烧坏了...

我又买的4603,换上以后也不亮 - -

不知道为喵的不亮..插上充电器    电池那个   +   -  电压0.01-0.04  这样 ~~ 又没个电路图,也量不明白

是不是那个axp288 又坏了?? 我现在把屏幕卖了 - - 只有一块主板了 - - 又买了axp288 ,这芯片容易坏么 ??????

抢救中~~

网友A:
看样子是平板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是平板主板

对,平板主板 ,  台电的 x98 air2 , 这玩意 到底咋完蛋的我都不知道  - -  正在抢救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是平板主板

没错就是台电的X98 air2, - -,

网友B:
跳过4603,直接供电。看下电流多少

网友C:
我的现在好像也没法充电了,之前拆过一个烧糊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跳过4603,直接供电。看下电流多少

关键是,直接供电是那个脚都不知道 - -
我看那个x80hd贴写的,,axp288 可以引出直接供电,  我试了下,但也不灵,好像没有电压出来,我晚上回去再试试
我直接用axp288的引脚接4.2试试.我看他的输出有没有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现在好像也没法充电了,之前拆过一个烧糊的芯片…

不充电,你那个肯定是  4603 5个脚的那个芯片坏了.哈哈,如果4603是好的要是冲不进电, - - 那我也不知道咋回事,抢救一下吧

网友D:
这玩意不值得抢救,8300或者8500还是可以抢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不值得抢救,8300或者8500还是可以抢救一下

但是我想抢救一下  不明不白的就废了 , 新买的axp288 要到了..

网友E:
同样主板64g 准备请人做u盘用呢,不值得花时间,性能太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样主板64g 准备请人做u盘用呢,不值得花时间,性能太差了

我主要是用来看个网页..然后.远程到单位的电脑上,哈哈.不要求性能...    3389远程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