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松下ER224剃须刀 拆解

楼主(2020-10-20):
坏了几个月,当时估计电池没有了,想拆不知从哪里下手。今天 然后找一下百度 search 松下ER224剃须刀  果然老坛论有人拆过。所以这一次走别人的老路。谢谢那位坛友
这东西还真不好下手,也不知从哪里下手。还有拆解图,估计是官方。先上这个图吧,如果大家要拆,按这个 来

另外的照片在手机里。。。。等一下手机上传

楼主:
先上型号

拆了之后这里面有一大堆头发,不知什么原因。头发让我清除了

再拆。电池和普通的5号缩短一点,但正负有金属针,直接用5号充电池,发现装不进去。估计要把上下那个塑料拆除掉才可以。
一测电压几乎是零的

我用5号电池临时测试一下接触不到地方,用万用表抵一下,结果电机还能转动,说明电路没有坏白题

这种电池是专用的,我去假货吧,看了一下要。要3,4拾块贵呀。再看看这个专用电池有什么区别

正极多了一个长孔,估计是放气阀。里面气高了可这里排放出去。

再看负极

大家再看一下这个地方原来还是直接排到外面 。

原本打算直接去买电池,不甘心,先用可调充一下,结果调到1.4伏一点充不进去。然后调到5v,能充电。
这个是商家配的电源,我记得电压是4.2伏的,TCL手机一款充电器。现在拿出来一看怎么变成2.4伏了。测一下电压,果然是4.2v.再看一下标签有被撕过再重新贴上.商家新开发的标签。

然后我查了原配充电器2.4V  需要充8个小时。可能为了保证电池寿命吧

用那个TCL充电,我记得电池发烫。当时能用也不当回事

这个是调到4.2伏充电,和2.4v充电。电流两者差很多。

电池能用,但暂时不装回去。过几天看一下会不会自己跑电。最后下一个图。

网友:
好特别的电池,第一次见,长见识了。

网友:
拍照技術待提高

楼主:
好几年 前的手机拍的,只能这样了

网友A:
这个是镍铬或者镍氢电池吧,如果没有充电管理电路那么它的充电电压应该是1.45-1.5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镍铬或者镍氢电池吧,如果没有充电管理电路那么它的充电电压应该是1.45-1.5V的。 ...

镍氢 原配充电器是2.4V  我用可调电源测试2V 以开始显红灯,好像没有充满变绿灯的。一个傻充?
镍氢掉到O电压,原配电路不能充电了。(原先自放电到0V ,还是把电用放,没有及时充电,导致电压为0,G现在不太清楚)现在外接高压激活充电,在剃须刀测试放40分左右,不知日后能否现在正常使用就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