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老索尼SDP-D905均衡器故障

楼主(2020-10-20):
我的D905均衡器能开机,但是套机都连接好后,CD能正常播放有声音输出,但是功放无论怎么切换音频输入模式都只播放CD的音乐,把解码器的IN和OUT连接断开后,功放各音频输入模式都好了,请问这是均衡器什么故障导致的?是什么元件坏了吗?求解答修好后可另加M币

网友A:
都拆开了,就不能多拍几张照片?没有线路板的清晰图也起码看看有几个输入输出口啊?难道这个楼主的这个图也是借来的?

从楼主的描述结合那张照片看,应该是通过电子开关切换各输入输出通道的,如果面板操作一切正常的话,建议先重点检查电子开关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拆开了,就不能多拍几张照片?没有线路板的清晰图也起码看看有几个输入输出口啊?难道这个楼主的这个图也 ...

你好刚看到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拆开了,就不能多拍几张照片?没有线路板的清晰图也起码看看有几个输入输出口啊?难道这个楼主的这个图也 ...

是前面板电路上的电子开关芯片吗

楼主:
有可能是功放的问题,电容滤波的事

网友(2023-12-27):
这个机器的均衡器是靠通讯协议来切换的,机器后面有那个 AU BUS总线接口,这个线要接上D905的功放后,转动功放的左边两个大旋钮到VIDEO 123或TUNER或TAPE才能用才能切换到 AUX IN 输入。这个均衡器默认是CD光纤输入,只要长期不用光均衡器重置了设置,都会自动默认CD 光纤输入。看我发的图片

网友:
还有检查均衡器后面那个AUBUS的小红插座,这个座子没有支撑插拔次数多了容易脱焊,加固打热熔胶

网友:
这个东西准确叫数字处理器或者叫解码器,叫均衡器那是小瞧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