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关于万用宝机头轴承的问题

楼主(2020-10-20):
请教谁知道万用宝机头里面的轴承怎么拆了更换?

网友A:
有种东西叫辣妈,找个两爪的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种东西叫辣妈,找个两爪的就行了

你好像没看明白 ,这个轴承在哪头才能拿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像没看明白 ,这个轴承在哪头才能拿出来?

先拉那个小的(应该是滚针轴承),退出A型支架,再拉那个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拉那个小的(应该是滚针轴承),退出A型支架,再拉那个大的…………

哎,退出A型支架/?人才

网友:
拆这个必须要有拉马,去买吧

网友:
辣妈(拉马)

网友B:
好端端的拆开干嘛?这个轴承就一点点摆动,不容易坏的啊

网友:
看结构应该就是从头开始拆的,当然,小锤子、拉马少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端端的拆开干嘛?这个轴承就一点点摆动,不容易坏的啊

而且轴承比全避震自行车后减振转点要大,应该更耐用。虽然全避震自行车上转点摆动频率很低,但是半年后保持架裂开脱落,再过一两个月滚珠容易碎裂。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退出A型支架/?人才

哦看错了,A形支架是一体的,那就从另外一边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