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E8820s千兆路由器用了几天总感觉怪怪的,网络总是一卡一卡的

楼主(2020-10-20):
最近刚入手一台E8820s千兆路由器,原系统没刷机的,到手用了几天总感觉怪怪的,网络总是一卡一卡的,测速又没问题,奇了怪了

网友:
刷个机试试咯

网友:
手工指定 DNS ^

网友:
说明延迟高

网友:
原机系统都很差的呀,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要不然路由党为嘛总是要刷机?刷机可不仅仅是为了功能,稳定性也是一个很大的需求原因。

楼主:
可以不刷机?这货好像跟以前的hg255d用的一样的闪存。255我搞坏过2台了,对刷机实在是很小白

网友A:
会不会是供电不足或芯片过热导致的?我前段时间也入了一个8820s玩,卖家送电源,用起来总是不时自动重启,还以为路由器有问题,后来用我自己的另一个电源插上连续一个星期都没有重启过了。

网友:
刷个纯PADAVAN固件用AP模式估计稳如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供电不足或芯片过热导致的?我前段时间也入了一个8820s玩,卖家送电源,用起来总是不时自动重启, ...

我也是卖家赠送的电源,12v1a的,换过12v1.2a的,感觉没变化呀!

网友:
我买了两个,一个改了SPI刷了H大的pandavan作为有线路由器;另一个原中兴系统,关了DHCP查LAN口作为AP;我使用下来觉得原系统无线优化得相当不错,丝丝顺滑,无线信号强度也很好!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试一下,还有检查一下你的各个网线接口。

网友:
e8827v3咋办,那系统实在渣,时不时的搜索不到wifi